曲面如何钻眼?

楼主(2014-07-29):
如图, 要在工件的曲面取眼, 如何操作?

网友A:
最简单的,建个辅助平面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建个辅助平面可以不?

建了也不行, 不知道为撒。

网友:
在拉伸切除里设置一下 将从草图基准面改为从曲面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基准面改为曲面了,只能切到孔边界,在曲面上的孔内部分切不掉

网友:
你画出来 容易,实际加工怎么打眼啊?

楼主:
这个是灰铁加工件,两个孔是安装黄油嘴的,里面安装轴承。

网友:
直接用异型孔向导啊,其余的就不用你考虑了

网友:
有学习了一种技巧 谢谢了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基准面

网友:
我也觉得用导型孔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