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焊接阳极氧化后开裂,高手帮分析原因

楼主(2014-07-29):
各位大侠,

本公司有一款产品,2.3mm厚的铝板,四个角满焊,焊接后要打磨。但是到表面处理厂进行阳极氧化后焊缝开裂,不良率达到了70%左右。搞的现在基本没法做了。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我们做了以下的一些实验。焊接板与板之间留1.5mm缝隙填焊、板与板之间有留燕尾扣、换了进口焊丝。

焊接打磨后不进行阳极氧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阳极氧化后就不行。

求助各路英雄,帮忙找找原因。

万分感谢!

网友:
好问题,留下脚印

网友A:
焊接部位腐蚀?

网友:
好问题,留下

网友B:
估计焊接部位腐蚀吧,我就遇见过一种,铝板有夹层,氧化后起泡、裂缝。

网友:
好问题,期待有大神解决!我也准备做非标焊接设备

网友C:
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焊丝什么材质的

网友:
会不会是焊丝的材料被腐蚀了

网友:
我们之前设计的非标设备上也有铝板焊接后喷砂,阳极的零部件。但是没有发现有类似的现象

网友:
残余应力太大!

网友:
你的材料是铝硅吧

网友D:
你的是铝硅料吧

网友:
上个图,描述具体一些,焊料是否与母材完全融合,焊后有没有退火处理?焊材与母材是否配对?

网友:
焊接问题,不错 同求解答

网友:
看看具体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焊接部位腐蚀吧,我就遇见过一种,铝板有夹层,氧化后起泡、裂缝。

你好,你所说的焊接部位腐蚀,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面临的就是焊接打磨后很漂亮,但是阳极氧化后就有针孔、裂缝等不良缺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图片看看

我传不了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铝硅料吧

使用的是5052铝板,进口焊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部位腐蚀?

您是说阳极氧化硫酸液对焊接部位的腐蚀吗?

网友:
其实我一直对铝板焊接工艺比较模糊

网友:
留下个脚印,留待高手

网友:
等待高人的解答

楼主:
顶上去高手们帮忙看看啊

网友E:
楼主做焊接的,有没有使用optrel的自动变光面罩? 必须要做好焊接防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焊接的,有没有使用optrel的自动变光面罩? 必须要做好焊接防护哦

你的广告打的不是地方,先解决我头痛的事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广告打的不是地方,先解决我头痛的事情吧

我回答了,你就买一个吗?嘿嘿
你那个开裂 肯定是氧化膜没弄好,铝板阳极氧化要注意铝板上的电流密度是否均匀,前处理一定要彻底,表面干净生成的氧化膜才致密,性能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