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普通电机转一定的圈数

楼主(2014-07-29):
现在需要用普通电机控制一个大齿轮旋转360度,电机具体需要旋转几圈还不确定,想请教各位怎么控制电机只转这固定的圈数呢

网友:
普通电机做不到这么精确吧

网友A:
减速箱减速

网友:
不可以用步进电机么、、、

网友B:
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箱减速

减速箱怎么控制它固定圈数停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编码器

加编码器的还需要PLC控制吧  貌似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箱怎么控制它固定圈数停止呢?

加限位开关。。。

网友:
光电传感器+继电器+计数器+刹车

网友(点评):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步进和伺服可以实现。

网友:
感觉还是步进电机最省钱省力

网友:
转轴加编码器

网友:
我做了个90度的,7000转的直流电机,夹板开放式减速箱,最终输出90度/8秒,用了微动开关+继电器+简单电机短路制动,定位相当精确.

网友:
看看伺服电机

网友:
一般用编码器,或者用接近开关也行。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装个行程开头 另加电机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