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啊,缩写

楼主(2014-07-29):
Connection end type       Symbol
Swivel with O-ring             SWO
Weld-on/weld-in                WD
Stud                                  SD
Reducer                            RD

Shape                           Symbol
Run tee                             RT
Branch tee                         BT
Cross                                  K

Component type             Symbol
Nipple                                  NP

Completeness indication      Symbol
Complete connector                C

Stud end sealing types      Symbol
Elastomeric sealing                 E

刚毕业好多东西不懂,我把我不懂的缩写都列出来了,大家帮帮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谷歌翻译。。。

网友:
你看图会比较容易了解。。

网友A:
Connection end type       Symbol       端连接类型      符号

Swivel with O-ring             SWO       带O形环旋转接头  SWO

Weld-on/weld-in                WD   这个不太清楚得查

Stud                                  SD      链挡或螺栓等   SD
Reducer                            RD      紧缩管           RD

Shape                           Symbol      形状         符号

Run tee                             RT       直通          RT

Branch tee                         BT       三通          RT

Cross                                  K       四通           K

Component type             Symbol      部件类型     符号

Nipple                                  NP      螺纹接套     NP

Completeness indication      Symbol    完整性指示    符号
Complete connector                C         完整连接器

Stud end sealing types      Symbol     螺栓端封类型   符号

Elastomeric sealing                 E        弹力橡胶封      E

网友(点评):
好人一枚。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on end type       Symbol       端连接类型      符号

Swivel with O-ring             SWO  ...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4-12-29):
4 楼大侠给力,涨姿势了

网友(2015-02-07):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weld-on/weld-in可能是  焊接在xx上/焊接在xx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