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自动生成需要的凸轮曲线?

楼主(2014-07-29):
       因为对凸轮不太了解,只知道画凸轮的一个方法是根据已知的曲线方程画凸轮。但是如果是偏置凸轮、平底凸轮、凸轮加连杆等模式,方程就不好做了。所以我想通过proe设定好从动件的运动轨迹,生成凸轮轮廓线,然后根据轮廓线画出凸轮。
       请各位大侠讲解一下大概的过程!谢谢(具体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大哥,你在哪看到的凸轮是这么设计的,三维软件能验证你的凸轮设计就不错了,你还倒过来,软件是辅助你的,就是你指挥软件的,现在居然想软件指挥你,怎么可能的。

网友(点评):
这个老兄说的不错,连杆组合凸轮是要有好多已知条件的。

网友B:
哈哈,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在哪看到的凸轮是这么设计的,三维软件能验证你的凸轮设计就不错了,你还倒过来,软件是辅助你的, ...

我已经基本会了,还差最后一步生成凸轮轮廓线,模型已经完成。这个想法是可以的,以前我同事就是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上说的不错~

我的想法一点都没错。要实现生成凸轮轮廓线,就是假设零件转动一度,相应杆移动,然后再让零件和杆围绕凸轮中心转动一度,此时proe读取杆另一端的这一点。同理proe读取360度杆的相应角度下的点,最后把这些无数的点合成为一条凸轮轮廓线。您说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一点都没错。要实现生成凸轮轮廓线,就是假设零件转动一度,相应杆移动,然后再让零件和杆围绕凸 ...

机械原理中的手画凸轮法,不就是这个原理么?

网友(2016-09-23):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一点都没错。要实现生成凸轮轮廓线,就是假设零件转动一度,相应杆移动,然后再让零件和杆围绕凸 ...

LZ这个图,最终凸轮还是主动,零件是从动吧?零件旋转轴好像没画出来。

网友:
逆向,有难度

网友(2017-05-31):
这种方式是可行的,我很早就这样用了,貌似还写过一篇论文。

网友(2018-04-13):
我就说不会编方程的只能用这方法,但如果是复制的装置,从动件的运动轨迹怎么求

网友(2024-09-19):
哥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搞定了吗

网友(2025-07-27):
可以这样搞的,好像记得0几年这样设计过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