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配件需金属防锈处理

楼主(2014-07-30):
现有大量汽车配件,需要金属防锈处理。现寻求拥有新型工艺,环保无污染的技术合作。地点:福建泉州。
联系人:王先生。TEL: 18659579100

网友A:
QPQ盐浴氮化复合处理技术在机械易损件及工业易损件上应用
QPQ技术是一种复合型技术,复合的含义,在方法上是指它是在氮化盐浴和氧化盐浴两种盐浴中处理工件,实现了氮化工序和氧化工序的复合;渗层组织上是氮化物和氧化物的复合;性能上是耐磨性和抗蚀性的复合;工艺上是热处理技术和防腐技术的复合。
  通常硬化技术只能提高金属的耐磨性,防腐技术一般只能提高金属表面的抗蚀性,而QPQ技术则可以同时大幅度提高金属表面的耐磨性和抗蚀性,而且提高的幅度比常规硬化技术和防腐技术高10倍以上,因此它被称为冶金学领域内的革命性新技术。同时该技术还具有工件几乎不变形、元公害、节能等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Q盐浴氮化复合处理技术在机械易损件及工业易损件上应用QPQ技术是一种复合型技术,复合的含义,在方法上是 ...

您好!
感谢您提供的技术解答。不知是否能告知您的联系方式,想直接跟您请教下具体的技术操作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的就是发黑处理

您好!
谢谢您的技术解答。能否再详细点的介绍下相关处理方式。

网友:
我们正常用达克罗或多元共渗处理QQ:670981945,防锈能力是镀锌的6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