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powermill的?

楼主(2014-07-30):
想了解下,它生成的刀轨是不是比其他的CAM软件要更好些?

网友A:
powermill是挺不错的,我们学校之前都是用mastercam的,后来也改成powermil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mill是挺不错的,我们学校之前都是用mastercam的,后来也改成powermill了

请教,你了解它的插铣功能吗?现在用的软件有很多局限,不能满足加工要求。

网友:
据说powermill五轴很厉害,每个软件都有优点和缺点,应该说看谁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了解它的插铣功能吗?现在用的软件有很多局限,不能满足加工要求。

没有用过,我用过mastercam的。

网友:
插铣如果是零件的用还是还MC吧.POWERMILL的功能确实不错,特别是模穴加工和电极加工,还有多轴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