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卧加加工箱体类回转零件旋转坐标计算,请教

楼主(2014-07-30):
卧加定轴加工箱体类零件,知道了工作台的回转中心坐标,工装原点不在工作台回转中心上。

如图假设工装原点距工作台中心x轴10,y轴20,加工零件时原点坐标设置在工装中心,请教大家怎么计算这个工装的原点,围绕工作台旋转中心加工任意一个角度的工件原点,(这个工作台的旋转中心是不是固定不变,不因工装额更换而变动)

网友:
点与中心用极坐标的形式<长度>,<角度>。旋转工作台改变的是工装原点相对回转原点的角度。即可建立新的坐标系,很多人用宏程序搞定

网友:
转台旋转中心固定
交换工作台旋转中心固定

网友:
你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科学的!装夹的时候不可能把工装放在特定精确的点上!没开过机吧?对刀的作用就是确定工件零点,你这反过来确定了零点来装活,违背Fanuc精神.......
   像你这例子的话,工装原点不是就是回转中心Z-20 回转中心X+10吗?这样 是很累的

网友:
你在你的工作台上放一个圆柱,找出它的坐标,旋转180°,再找出它的坐标,这两个坐标的平均值就是工作台的旋转中心。

网友:
确实有人将这个东东搞定了。只用知道一个面的O位其他面不用再找了。ASM。
其实还有其他方法:比如在自动编程软件中自己设置好卧加的旋转安装尺寸,在软件中旋转后用绝对零位编程也是一样样的。

网友:
我早期工作的时候也尝试过通过计算得到坐标,后来发现很困难。因为当你工件坐标系零点建立完成后,很难确定工作台中心与工件坐标系原点的距离,主要是Z坐标。如果像楼主说的能完全知道这个距离,那就根据图纸上尺寸和三角函数或者矩阵都可以算出坐标。不过我认为,如果不是精度特别高的东西,在工作台中心插一个校棒,工装设计的时候也做一个与校棒配合的孔,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
我就是用回转中心来计算的,效率精度很高的

网友:
建立局部坐标系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02):
使用这个就好了

网友(2015-11-06):
只要知道回转中心坐标!一切都搞定了啊

网友:
不管工装放在哪个位置 工作台的中心相对于主轴永远是固定的 找到回转中心就能算出来你要的坐标

网友:
框架编程,西门子系统有指令读取设置零位的光栅读数(不知道fanuc有没有类似的指令),找到旋转中心机床坐标,然后通过三角函数计算或者矩阵计算,可以算出其他面的机床坐标,通过指令写入另一个坐标零位。

网友:
通过宏程序可以自动计算。
机床的工作台回转中心是可以找出来的。这个不难,实践数学知识而已

网友:
注意  工作台在不同角度 x轴y轴的转换和正负值的确定。
0度和180度y值不变 x值有正负区分。90度270度x值不变 y值有正负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