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哪个班成绩好?

楼主(2014-07-30):
前段时间整理读书笔记时发过一个帖子--线段的长度怎么来的,算是尝到抛砖引玉的滋味了,crazypeanut大侠回应了一个测度论的帖子。
今天有空,继续整理,不过今天的话题很简单,不像测度论那么高大上。
一小学校长履新,去某年级搞调研,此年级就2个班—A班与B班。教导主任汇报情况时说,在上周的期中考试中,A班的男同学成绩比B班男同学成绩好;A班的女同学成绩也比B班女同学成绩好。校长又问了一句,2个班学生总数相同么?主任回相同。
问题:如果你是校长,你能判别出AB班哪个班成绩好么?最好有分析过程。
另,这是数学题或统计题,不是脑筋急转弯,只有男女学生哈。
期待社友的精彩发言,谢谢!

网友:
应该是平均数,与中间数的问题吧?不知说对了没有。还有就是,是否成绩两极分化严重?貌似给的条件不多,数学不太好,期待二楼解答。

网友(点评):
谢品丰大侠,请继续关注。

楼主:
继续。
研制新药的时候一般都要进行双盲实验—即与安慰剂一起进行实验。
假设某博士发明了一种新药,先小规模地实验了一下,新药的有效率比安慰剂高;博士很高兴,又多申请了一笔经费做实验,这次规模比上次大,新药的有效率还是比安慰剂高。

问题,新药是不是有效?或者这么问,新药是不是比安慰剂有效?

网友:
假设总人数按照1为单位。A班男生占比 λ,平均成绩m,女生为1-λ,平均成绩n。 B班男生 λ',平均成绩m',女生1-λ',平均成绩n'。m>m',n>n'
A班总成绩成绩A1=λm+(1-λ)n  B班总成绩B1=λ'm'+(1-λ')n'  因为总人数相同  ; 故而直接比较总成绩 1. 当m=n ,m'=n'时,或者λ'=λ时,A1>B1
2.当不存在一中的情况下,存在  A1=B1  λm+(1-λ)n=λ'm'+(1-λ')n'

网友:
这似乎还得看A,B班同学化了多少的时间在学习课本知识上。
如果A班的同学用了全部业余时间,而B班却只用了部分时间,别的时间却化在了增加课外知识上。那么纯的考试成绩虽然看似止目前A班强,但知识面和将来的竞争力肯定是B班大。
似乎得考虑占用时间的百分比。占用量的多少也是一个条件吧。
当然前提假设是同学的智商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玩“分班‘游戏。
另外,老师的水平也是一至的。呵呵
另外还得看成绩的分布曲线是如何?这一点也很重要。
继续关注楼下高手讲说。

网友:
“成绩”要有标准吧,如果是客观评价,到底是用平均分来评价,还是高分来评价,或者用低分来评价,或者综合多次考试,结果都会不同。
主观的,要看校长和这两个班所经历的“过程”,过程不同,处境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旁观者清

网友(点评):
就这次考试。班级之间比较成绩,自然是比较平均分了。

网友:
A班男生强,A班女生也强,那么肯定存在A班强的可能。剩下的就看有没有B班比A班强的可能了。
假设如下:A班有三人,一男生100分,两女生10分。均分120/3=40分;
B班有三人,两男生90分,一女生0分。均分180/3=60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也满足了A班男生比B班男生强,A班女生也强,便最后,B班整体要比A班强的情况。
所以,校长的结论是,只有题中的信息,是无法判断孰强孰弱的。

网友:
AB班的问题,不一定,看起来是A1+A2>B1+B2 ,但是有可能在人数上:A1=29 A2=1   B1=1  B2=29         A1都考60分>B1考=50   ,而A2只有一个人A2分数=100,B2都是90分
所以存在3种可能,A>B   A=B    A<B

网友A:
"安慰剂(placebo)是一种“模拟”药,其物理特性如外观、大小、颜色、剂型、重量、味道和气味都要尽可能与试验药物相同,但不能含有试验药的有效成份。
有一定的作用。一是可以稳定病人的情绪。一般说来,病人有获取药物求治的愿望并想达到一定目的,这个愿望越强烈,效果越好。另一方面,施治者具有一定的威望和经验,威望越高,经验越丰富,效果越好。二是进行药物试验时,对受试者和医生双盲使用安慰剂,可以排除心理作用对药物客观效果的影响和对药物客观效果的评价,从而真正评判药物对人体试验的效果"

我百度一下安慰剂,我认为按客观事实来说,药物就比安慰剂有效。
   安慰剂不同,这个要看施法者-医生的威望,因为安慰剂,用上就能生效,他里边一定含有类似兴奋剂的东东,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人的潜力是无法计算的,安慰剂加上医生的可以暗示,它在调动病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绝对是优于药物的,而试药是两种药物的对比,医生威望相等的前提下,客观的只看药物的作用,所以新药在这时比安慰剂有效,而真正用的时候,却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剂(placebo)是一种“模拟”药,其物理特性如外观、大小、颜色、剂型、重量、味道和气味都要尽可能与 ...

wangqing大侠,首先我这个药效的问题依然还是数学问题,不是心理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药效问题与成绩问题类似,你再仔细想想。

楼主:
先说说成绩问题吧。
1. 仅仅凭已知的信息,还不能判断哪个班成绩好。7楼8楼社友的回复已经很详细了。
2. 作为一个数学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还需要什么信息,校长才能判断哪个班成绩好?
3. 问题的起源还在学生时代,数学老师问了个问题---甲班男同学成绩比乙班好,甲班女同学成绩也比乙班好,甲班成绩是不是一定比乙班好?同学们都答错了。
4. 工作中,有时候也很容易会犯这种错误。一次市场部出了一份对甲乙2公司的研究报告,这2家公司的主营业务都是A行业与B行业,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业务,但业务量太少,就忽略不计了。
市场部报告的结论是因为甲A比乙A强,甲B比乙B强,所以甲公司比乙公司强(事实上甲公司确实是比乙公司强)。我质疑这个结论时,市场部经理还不服。我说结论是对的,但逻辑推理过程有问题,然后举了个例子,就是一楼的题目。

楼主:
再来说药效问题。
我们来看这么一组数据。
第一次实验,新药有效6例,无效14例,有效率30%;安慰剂有效2例,无效8例,有效率20%。
第二次实验,新药有效40例,无效40例,有效率50%;安慰剂有效478例,无效512例,有效率48.3%。
从2次实验看,新药确实比安慰剂有效果。
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把2次实验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分析下,发现新药有效46例,无效54例,总有效率46%;安慰剂有效480例,无效520例,总有效率48%。
新药的有效率还不如安慰剂,岂非咄咄怪事!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道问题有问题,实验新药当然人数相等,!!!!也许我没想到这是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为了推行新药,他们无恶不作了,最起码的公平都不考虑了! 投机倒把的体现,我没答对是因为我太正直了!最少我还.

网友(点评):
晕,我只是举个例子,不代表有人真这么做。

网友(点评):
wangqing1的回复让我笑翻了……

楼主:
wangqing大侠,我这个药效的问题依然还是数学问题。
统计学上没有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数一样,当然统计学也指出两组样本例数相等时检验效率最高。

楼主:
药效的例子不严谨,这样吧我换个例子说明一下。
自主招生的华夏大学下设2个学院---文学院与理工学院。
有记者统计了今年的录取率,发现文学院与理工学院都是男生录取率要高过女生,于是记者得出结论----华夏大学2014年招生中男生录取率比女生高,并且还暗示华夏大学在重男轻女。

问题---记者的结论靠谱么?

楼主:
看到记者的报道后,华夏大学校长很关心此事,特意把今年招生数据调出来查看。
文学院:男生报名人数20人,录取6人,录取率30%;女生报名人数10人,录取2人,录取率20%;
理工学院:男生报名人数80人,录取40人,录取率50%;女生报名人数990人,录取478人,录取率48.3%;
从数据上看,确实不管是文学院还是理工学院,都是男生录取率比女生高。
但校长很快发现了数字中的玄机,第二天,华夏大学招生办公布了今年的招生数据。
华夏大学2014年共有100名男生报名,录取46人,录取率46%;共有1000名女生报名,录取480人,录取率48%。
这下,轮到记者目瞪口呆了,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在分组对比中占优,但总体上不一定占优---这就是辛普森悖论。

网友(2016-01-10):
牛逼~打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