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瓶抛光机设计,请教

楼主(2014-07-30):
最近有个案子,做玻璃瓶抛光机的设计,玻璃瓶要求粗抛完后放入水池冷却再精抛,玻璃瓶有方瓶和圆瓶二种,故要制作二台不一样的设备,有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下,抛光所用砂纸是用砂带好还是砂轮片的好,手工抛光都是用的砂纸,现在初步的方案圆瓶放在类似于车床的夹子上旋转,但砂纸怎么设计合理些呢?玻璃瓶如下图

方瓶只需抛光四面就行了,

方瓶只需抛光四面就行了,

圆瓶,抛光表面的弧面处,目的是增加光洁度

圆瓶,抛光表面的弧面处,目的是增加光洁度

网友:
圆形的好抛点 方形的麻烦点

网友:
方形的是瓶不动,执行件动。圆形的是瓶动,执行件也动

网友A:
顶一个,等待楼主设备成功!现手头有几个类似的项目,如果楼主设备做出来,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
圆---车床;
方---平面磨床.

网友:
这样的一台设备就可以了,软控制路径。关键是你用什么材料进行抛光,抛光的工艺

网友:
成品图可以分享一下,大家也许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以前做过是用免砂轮加滑石粉抛光的

网友B:
我的想法是 将瓶子放在一个容器里  容器里装满沙子或者其他用来抛光的东西  然后震动 容易做 简单 而且可以批量化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行家,不敢乱讲。路过,学习

网友:
夹持瓶子在抛光带上打磨
可以考虑机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 将瓶子放在一个容器里  容器里装满沙子或者其他用来抛光的东西  然后震动 容易做 简单 而且可以 ...

看过抛光钢珠的,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圆形的抛光动作可不可以是仿形运动?这样可以满足各种圆形瓶子的抛光

网友:
随形驱动产品,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做水晶工艺品的知道怎么抛光

网友E:
有机械抛光和化学抛光两种。机械抛光:用安装有玻璃抛光轮的抛光机,蘸玻璃抛光粉对玻璃表面进行抛光,操作工艺与其他抛光相同。化学抛光:用化学药液(通常为氢氟酸溶液)对玻璃表面进行抛光,操作工艺有两种,浸泡池法(把整块玻璃浸泡于药液池内2~3小时,最后清洗干净,用于玻璃两面同时抛光)和单面浸泡法(玻璃不抛光面粘贴保护膜,边缘用胶带贴起一个挡水边,玻璃放平后把药液倒在玻璃面上,深度不小于3毫米且尽量均匀,2~3小时即可,最后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机械抛光和化学抛光两种。机械抛光:用安装有玻璃抛光轮的抛光机,蘸玻璃抛光粉对玻璃表面进行抛光,操作 ...

是要机械抛光,用什么抛光物体现在还没有定型,如是用砂带还是砂轮

网友(点评):
砂轮式的夹布轮,配研磨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形的抛光动作可不可以是仿形运动?这样可以满足各种圆形瓶子的抛光

请教下,仿形运动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等待楼主设备成功!现手头有几个类似的项目,如果楼主设备做出来,可以合作一下!

好的,你是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仿形运动怎么实现呢?

平形四边形.定一角,动三角,对角仿形,对边某点上仿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是哪的

惠州,

网友:
瓶子看着好高端

网友:
楼主需要对这个抛光的工艺非常了解
才好做这个项目

网友:
我想知道,客户是想做半自动还是全自动啊

网友:
玻璃抛光有专用的羊毛轮,抛出的效果不错。
圆的好做,方的就多工位多工序抛光不同位置。

网友(2015-10-22):
也需要抛光机,做出来了给我留言q250918250

网友:
我也需要抛光机2509182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抛光钢珠的,就是这么干的

玻璃瓶每次可以放多个一起抛光吗,应该不行吧。

网友:
好像抛光设备 需求很大一样呢

网友:
机器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