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力的计算

楼主(2014-07-31):
如附件图片所示
1、BC=500,CD=355,G=5000KG,当在A点施加一个扭矩时,以C点为支点,则需要用多大的扭矩使重物翘起来?
2、若力矩作用在A点位置,则需要用多大的扭矩将重物翘起来?

网友A:
先找质心G,找到质心后用杠杆定理mg*GC=AC*F
有了切向力后校核轴的扭转,反推出轴径,然后转矩也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mg*GC啊?(mg+G)*GC=Fa*AC Fa求出后再算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质心G,找到质心后用杠杆定理mg*GC=AC*F
有了切向力后校核轴的扭转,反推出轴径,然后转矩也就出来了

请问你所说的是采用力矩平衡原理吗?相当于翘翘板原理?

网友:
哪位大侠给解决下啊

网友:
平衡问题,在刚体上,力矩的作用效果和“作用点”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