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阀?领导让改造压缩空气管道

楼主(2014-07-31):
领导交代了一个改造压缩空气管道的活。。。其中一部分是在管道上增加截止阀,但我们这里的压缩空气的管道距离地面有3米高,截止阀的开关不方便,现在向问一下有没有一种压缩空气截止阀是电控的?就是可以将一个开关安放在方便操作的地方?这种截止阀的规格型号以及生产厂家是什么?网了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求大侠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咨询淘宝
两位两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点评):
哥们有那么大通径的吗?

网友:
空压气管道不超过DN65吧,应该找得到DN65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
你的压缩空气压力是多少?你的管路有多大,你想用什么电压控制电磁阀?把这些参数落实后发邮件和我联系我帮你解决hzdfyy@126.com

网友:
电滋水阀门,材质不锈钢,大排量,有效期限十年。

网友:
装一个气动碟阀就可以了!!发邮件给我,我给你报价info@cnyylt.com

网友:
电磁球阀

网友:
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
电动蝶阀可以电控,你们有PLC吗?

网友:
看你的要求吧,节约型的肯定是气动蝶阀,高档的就是气动球阀了吧!当然还有电气联动(控制开口度)的!选择很多呀!楼主应该是没接触过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