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用虚拟打印机输出pdf

楼主(2014-07-31):
solidworks另存为pdf,总是出现arial unicode me字体没有正确安装,装上字体后还是转不出pdf,然后又尝试虚拟打印机,求助怎么用虚拟打印机输出pdf???

网友:
不用虚拟打印机,照样能成功转换PDF,这本来就是SW的基本功能。你的问题是操作系统和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
直接另存为,在下拉菜单里选PDF格式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安装个PDF打印机

网友:
为什么要用虚拟打印机呢?可以直接存成PDF格式啊

网友:
这应该是pdf阅读器的问题,提示你下载字体你就下,下完就好了,用adobe  pdfreader,不要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