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叶片的动态密封 ,如图

楼主(2014-07-31):
我想做一个变径的结构,结构借鉴相机的光圈结构,如下图,有密封要求,请教各位大神,各个叶片之间该怎么密封呢?

楼主:
佳能数码相机的

楼主:
类似这样的结构,相邻两个叶片之间不知道怎么密封?求各位大神相助啊~

网友:
这个要密封相当有难度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

楼主:
再顶一下,坐等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密封可真不容易啊,变径真的非得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不一定啊,只是不知道还有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样的结构,相邻两个叶片之间不知道怎么密封?求各位大神相助啊~

这种结构只能遮光,不能遮水
有个厚度差很难密封

网友:
如果采用这个结构希望在喷嘴出口出做文章,  出口由多个弧型叶片来组成。类似花瓣

网友(点评):
但是怎么密封呢?如果叶片材料换成四氟乙烯,然后加压条增加预紧力,密封效果能达到吗

网友:
增加预紧力的话在最下面需要增加一个圆形密封并且要保证每片之间的贴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