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铜钎焊技术求解

楼主(2014-07-31):
两个不锈钢零件,通过压装配合定位后在配合处涂抹铜膏进炉子钎焊。
两个零件之间是过盈配合,按照道理配合连接的面没有间隙,但是钎焊之后切割焊缝还是能看到铜膏分布的结合面上,这个铜膏是怎么流进去的?

网友:
应该是毛细和虹吸作用

网友:
1.从微观上来说,高温给予铜原子足够的自由能,使得铜原子以扩散的方式进入固溶体的晶格内
2.从宏远上来讲,过盈配合就绝对没有间隙了?形位公差的误差使得配合面不一定都是紧密接触的。况且零件表面还有粗糙度的问题,所以零件的实际配合是点群接触而非理想面,自然有很多狭小的间隙

网友(点评):
这也就是一些钎焊手册上,在间隙推荐值的范围时候,某些的值是从0.00---0.xx的原因吧(保护气或者真空条件下)

楼主:
有道理,多谢!!有没有一个间隙的经验值?我这边有个工艺间隙大于0.1,铜膏就基本上不往间隙里面去,之后在工件表面到处流淌

网友A:
这几天我也遇到了问题。也是不锈钢与铜的钎焊。40B的焊条加上QJ305焊膏,都是细针孔的渗漏。

网友(点评):
B40应该是AgCnZnCd钎料吧,用这个的时候注意温度的控制,太高ZnCd都是易挥发的,容易在焊缝里形成气孔。另外如果要求高,助焊剂的质量也很重要,如果焊剂质量不好,容易夹渣,也会造成泄漏。 师傅的手艺也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多谢!!有没有一个间隙的经验值?我这边有个工艺间隙大于0.1,铜膏就基本上不往间隙里面去,之后在 ...

纯铜焊料,间隙太大毛细作用就没用了,这个用要用适合大间隙钎焊的铜焊膏(不同形态的纯铜材料材料制成),如果有兴趣,可以详细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铜焊料,间隙太大毛细作用就没用了,这个用要用适合大间隙钎焊的铜焊膏(不同形态的纯铜材料材料制成) ...

相当有兴趣啊, 正需要这个。
我这边的工艺是304不锈钢钎焊。钎料是99.99%的春铜。工艺上要求配合间隙小于0.15,但是实际情况是只有小于0.1才能获得比较饱满的焊缝质量。这个工艺怎么改善?在钎料加入其他物质?这样焊缝强度还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也遇到了问题。也是不锈钢与铜的钎焊。40B的焊条加上QJ305焊膏,都是细针孔的渗漏。

说的很对。我看过,只要是一次性添加到位的,温度控制适中的,就不会产生气孔夹渣问题,只要多次添加稍微过烧,就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有兴趣啊, 正需要这个。
我这边的工艺是304不锈钢钎焊。钎料是99.99%的春铜。工艺上要求配合间隙小 ...

强度高于普通的纯铜材料,(这种焊料使用后最终的成分还是纯铜),可以给你介绍具体应用领域,如耐高压,耐冲击等等。具体加什么在里面呢,这是技术上的事情啦,希望理解。

网友:
焊接要做好焊接防护哦,optrel自动变光电焊面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当有兴趣啊, 正需要这个。
我这边的工艺是304不锈钢钎焊。钎料是99.99%的春铜。工艺上要求配合间隙小 ...

留下联系方式吧,我可以给你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联系方式吧,我可以给你点资料。

11_258@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下联系方式吧,我可以给你点资料。

大侠,我也要啊,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不锈钢和铜的焊接 dnh7888@sina.com

网友(2017-12-05):
我也求点资料,yangzongjiang@foxmail.com,谢谢!

网友(2019-05-23):
跟我这儿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