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注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31):
G2.5x0.2 是不锈钢毛细管么?2.5和0.2各代表什么意思

画图中还遇到过G3/8这个是管螺纹,还有什么标注是以G什么什么的形式标注的么?

网友:
目测是0.2mm深 2.5mm长的退刀槽

网友(点评):
这里需要退刀槽吗?

网友(点评):
需要,因为里面的表面粗糙度要求高,要多次加工才能达到!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叫越程槽。砂轮退出时预留

网友A:
查国外的机械制图标准@天真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国外的机械制图标准@天真123

去哪查。。

网友:
没有查到相关标准。但是觉得2楼意见应该是正确的。就是退刀槽的尺寸。G的意思不明白。

网友(点评):
G应该是国标的意思吧

网友:
看图象国内图纸,标的不规范,"G"应该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