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柴油发动机连杆斜切口的安装方向?请教

楼主(2014-07-31):
如题,最近我看到别人修柴油发动机,才发现柴油发动机的连杆大头是斜切口,我以前见过空压机为平切口连杆
百度搜“柴油发动机斜口连杆”

我问别人柴油发动机曲轴哪为前端,师傅说,风扇端为前端

我想柴油发动机的连杆大头是斜切口,我以前见过空压机为平切口连杆 ;
我想 是否斜切口连杆的安装方向有规定,不能装反?平切口的连杆大头是否就可以  正面与反面随意调换?

如果斜切口连杆的安装方向装反了, 会否使连杆在上、下运动时,运动受阻?

我在网上看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a429f10100hgkf.html    动机实训(5):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装
说“安装连杆时,浇铸的标记须朝V形带轮方向(发动机前方) ”,请问是这样吗?

不聪明,喜欢拆东西,但总是拆了东西,不知如何还原,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光看书,我还是不能理解书上的内容,其实书上都讲解了修理的方法。

我以前拆过空压机,发现空压机的连杆大头是平的,一拆开柴油发动机的连杆,发现不是平的,网上搜“柴油发动机连杆不是平的”,有帖子说,

汽油机的连杆大头是平切口,而柴油机的是斜切口

我觉得机械装配比电子要麻烦多了,要认清装配方向,错一点都不行

我想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连杆的哪个面朝前呢?装配时如何确定连杆哪个面朝水箱(风扇)?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先看一下 活塞顶部有没有气门凹坑,因为进排气门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凹坑大小也不一样,根据这一点可以确定安装方向。其实活塞销孔中心和活塞中心都有偏心的,工作时止推面也不同,所以也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一下 活塞顶部有没有气门凹坑,因为进排气门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凹坑大小也不一样,根据这一点可以 ...

感谢老师指点!

老师所说的是活塞认方向

我还想请问老师,连杆安装是否认方向 ?

网友(点评):
那你看下连杆设计是否为对称,不对称的话,应该是装不进去的,否则我还不知道对柴油机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