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匠处配的钥匙,要上、下晃动钥匙,才能开锁(没原配钥匙好),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31):
如题:

我在,要上、下晃动钥匙,才能开锁(没原配钥匙好),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方法?

原配的钥匙,插进钥匙孔,能顺利打开门;但在锁匠处配的钥匙,插进钥匙孔后,根本没反应

我以前看过锁匠,配好钥匙好,用断锯条刮钥匙,可能是担心刚配好的钥匙有毛刺,我也试着用断锯条刮钥匙,钥匙有时可以打开门,有时还是不行

因为锁匠离我太远,我也不想为一把钥匙再去找锁匠

我看了钥匙坯,钥匙坯一般比原配钥匙的厚度要薄,会不会是因为钥匙坯薄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又多了一道保险!这也就是“差不多”的结果!

楼主:
请问有谁拆过 手动冲击螺丝刀 吗?是什么原理,为什么锤击力会变成旋转力?

引用 网友A:
又多了一道保险!这也就是“差不多”的结果!

不理解老师的回贴,

我是在想,如果我自己配钥匙,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经常在工作中遇到同样是做一件机械装配工作,我装配起来,就不如老师傅装的好

我就是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机械这个东西,很多细节要靠自己观察,但我不聪明,非要人点拨才明白,所以在论坛发贴求助

想请老师详细说明,可以吗

网友A:
用卡尺 测量和原配的尺寸区别。还有锐角倒钝,这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卡尺 测量和原配的尺寸区别。还有锐角倒钝,这就是区别。

感谢老师多次回贴指点我!

就配钥匙这个问题来说,一般市面上卖的钥匙坯,都比原配的钥匙的厚度要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市面上一般都是水货配件,这个差别不用卡尺就能看出来

问题是为什么锁匠用同样的钥匙坯配的钥匙要比我配的要好,我没有找到我配钥匙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哈哈,我有一本书,是专门研究开锁的和开锁工具(Practical Lock Picking)

网友B:
基准改变了。
只有在一定公差范围内的钥匙才能开锁,原配的钥匙都是在此公差范围内的,所以能顺利开锁。
以原配钥匙为基准,由于零件本身有公差,这个加工基准就不是锁厂的设计基准了;配钥匙加工过程本身也存在公差,所以后配的钥匙就不怎么好用了。
进一步考虑,原配的钥匙掉了,以后配的钥匙为基准,再去配钥匙,这次配的钥匙就更不靠谱了。

网友:
可是是钥匙上导向槽和锁上导向槽有尺寸误差  你测量下原装钥匙槽和新钥匙高低和宽度

网友:
钥匙上牙的尺寸和原装一样 槽尺寸不对 也不好用或打不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改变了。
只有在一定公差范围内的钥匙才能开锁,原配的钥匙都是在此公差范围内的,所以能顺利开锁。
 ...

说的在理啊
之前我家门钥匙只剩两把了,我寻思在配一把,我就是拿着“不是原配而是后配的”去配钥匙
回来后我插进去有点费劲
插进去之后转也转不动,拔也拔不出来
只能在那里找感觉,各种试
好不容易拔出来在没敢用

网友C:
山寨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货啊

因为原来的钥匙与锁芯有一配合关系,你配的钥匙是没有与锁芯配合关系的,其实钥匙厚薄还问题不大,关键是钥匙上面两道槽的位置关系,

网友:
一般扁平锁匙是以凹底的高度在顶下锁珠,下锁珠再顶上锁珠,使上下锁珠之接触面与锁芯外径平齐,以达到解锁定之效果;
又锁珠有倒角,在一定倒角之尺寸内亦因斜面作用也可以达到解锁定的功效;
一般是5珠型,即是5种高度或说是密码,均要在解锁定的情况才可以转动锁芯,完成开锁的动作。

楼主说是要上下左右晃动,就直接说明密码不配合,借由晃动来使锁珠位移以解锁,因此可以论定锁匙的凹底过深。

网友:
都是些专家啊!!!!!

网友:
以导向槽为基准,检查凹底误差,浅了锉一下,深了敲打延伸,即可修正。
不好拔出来是凹底边的山坡不够平滑

网友:
很简单的累积误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