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摆线铣削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4-07-31):
看资料上说,就是铣刀中心做摆线运动,而这个摆线运动就是圆周运动+移动,可是铣削本身也有进给运动,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实际的进给运动是摆线运动中的直线运动加上名义上的进给运动两个部分?编程的时候要考虑这个问题吗?不知大侠们有了解摆线走刀的吗,和各位探讨学习了!

网友A:
这种走刀方式用得不多,一般是用在高硬度钢和高温合金之类难加工材料的铣槽上,比满槽铣效率低,但是刀具寿命长,刀具损耗低。常规材料的铣槽不是很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走刀方式用得不多,一般是用在高硬度钢和高温合金之类难加工材料的铣槽上,比满槽铣效率低,但是刀具寿 ...

效率会低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直线进给和兜圈进给哪个效率高想想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效率会低吗?为什么?

会低很多吗?如果刀具寿命更久的话,效率降低不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