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D打印机喷嘴孔径变化结构设计

楼主(2014-07-31):
rt,我想做一个喷嘴,主要用在3D打印机上面,通过步进电机带动齿轮挤压pla的塑料丝进喷嘴,喷嘴加热到230度使pla融化,在齿轮不断送料的同时,融化的pla会沿着喷嘴挤出。现在想做一个直径可变的喷嘴,变化范围在1mm~8mm,不知道各位大神在结构上面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初步有三个方案:一个是做类似相机光圈的结构,但是不知道怎么密封?一个是想利用压电陶瓷在不同电压刺激下材料收缩使孔径变化,但怕230的高温对介电材料会有影响?三是做类似CNC的换刀结构,做多个喷嘴进行更换。不知道各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容易被粘住

网友(点评):
正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压电陶瓷恐怕不妥,它的形变量没这么大吧。

网友(点评):
压电陶瓷的形变量有多大呢

网友:
采用拉铆枪头,换头子!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3D打印机,喷头经常容易堵,用的原理跟自动铅笔出铅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点评):
哈哈,买个里面带特氟龙内衬的喷嘴装上,会好很多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用换头的方式比较稳妥

网友:
设计一个喷嘴外壳(大直径),内部采用全芳族聚酰亚胺材料管,通过螺旋压缩这种耐高温的弹性塑料改变管子内径以达到变径效果。

网友(点评):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怎么螺旋压缩啊?还有因为喷嘴内腔装的是熔融的材料,等材料凝固之后,内部的聚酰亚胺会不会就没办法再形变了?坐等大侠答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