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功能,能够批量更改装配体中零件的孔尺寸

楼主(2014-07-31):
比如装配了个杠杆机构,后来发现连接部位轴的尺寸不合适,孔要改小。
那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编辑,多头疼啊。
有没有个功能批量更改呢?

研究了下全局变量,没学会,只能将一个零件内部的尺寸链接,然后改一个就都改了,但还装配体中其他的零件不行啊。

这里再请教下:孔的尺寸随意大小都可以的么?个人觉得如果是镗孔和车孔,应该是多少都可以。如果是钻头钻孔的话,比如要求不高的螺栓通孔、薄壁零件上的孔、板材上的孔一般都是钻头加工。那钻头跟齿轮铣刀一样应该有个系列吧,不是任何一个尺寸都有的。钻头的系列哪里有呢?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
proe里 阵列 或者 参照的话 改一个父项 子项 就该。 至于螺丝孔 请参照在实体上 添加孔 PROE里有标准的。
骚窝的不太清楚!

网友:
慢慢改吧。

网友:
proej里面,只要参照设置好,就可以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全局草图,然后所有零件的孔都参照该草图设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全局草图,然后所有零件的孔都参照该草图设置尺寸。

全局草图是不是布局草图?功能真的有这么强大?能否上传个利用此功能的例子?
看层主的语气肯定是用过,恳请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局草图是不是布局草图?功能真的有这么强大?能否上传个利用此功能的例子?
看层主的语气肯定是用过, ...

很久以前做过,只是一时不好找到。
你可以这样,全局草图B.sldprt装到装到装配体A.sldasm上,然后把要驱动的零件C.sldprt也装到A中。
然后再装配体环境下编辑C,在C中建立 一个草图,然后再装配体窗口把B中的草图采用投影命令投影到C中去。
然后把C中的草图拖到特征树的最前面。那么C中的特征就可以引用新草图的数据,也就是引用了B中的数据了。
B中发生改动,然后重建,C中的数据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只是一时不好找到。
你可以这样,全局草图B.sldprt装到装到装配体A.sldasm上,然后把要驱 ...

如果有子装配体套用呢?行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子装配体套用呢?行不行啊?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

理论上讲可以,但是我试了下不行啊??有图有真相

SW的许多功能还是有待提高

网友(点评):
你图上什么都没有详细说明,就画个动画,就可以大叱SW该如何如何,要黑的也黑个有水平的,你这算什么

网友(点评):
抱歉,大侠莫生气,接楼上仅就“参考”一事做评论,我收回“SW的许多功能有待提高”这句话

网友(点评):
我在总装配体里画了个直径8的圆,然后通过转换实体引用,参考至子装配体中,但是子装配体零件修改原理是10的圆,等于引用之后的,数值确不变仍然是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可以,但是我试了下不行啊??有图有真相

SW的许多功能还是有待提高

这么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
(1)你那个10的孔要是主动尺寸,不能从动。
(2)子装配体和零件要“允许外部参考”。
(3)重建模型。

网友: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solidworks需要再提高功能,有点道理。catia 有参数发布功能,特别是知识工程模块,那个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

10个的孔标注尺寸的时候“从动”是因为
孔是转换实体引用过来的,主动的话会和转换实体引用冲突。
装配体里画的圆是A,在零件的草绘中转换实体引用是B,零件中需要驱动的是C
B先参考A,然后C参考B。
我再试试,可能我对参考的引用还缺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