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选用气动滑台,什么情况下选用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机构?

楼主(2014-07-31):
气动滑台是将滑台通过各种导轨与气缸紧凑的一体化的气动元件。
应用:适用于精密组装、定位、传送工件等。
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机构,完全可以替换气动滑台,而且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机构的成本,是气动滑台的一半,甚至更低。

请大家谈谈都是在什么情况下选用气动滑台(也叫滑台气缸),什么情况下选用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机构?
1、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机构。

2、气动滑台

网友:
一种用第一种结构。。
气动滑台还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我认为气动滑台适用于比较精密的设计。毕竟结构紧凑。占地方小,运动产生的干涉少。

大多数情况还是用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气动滑台的精度,是靠导轨保证的。第一种机构的精度也是靠导轨保证。二者的精度应该没有差别。 气动滑台一般缸径为8-25,行程为10-150mm。

网友(点评):
我意思气动滑台是 第一种结构的集成型. 关键是占地方小啊

网友:
气动滑台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SMC,CKD等气动生产厂家,都有气动滑台的资料。

网友:
气动滑台占地小,安装方便,还有相关零件的加工也简单

网友(点评):
气动滑台的成本高,几乎是标准气缸加直线导轨的2倍。

网友:
如果你的结构允许,有足够的空间,对外观没什么要求,可以选择标准缸加导轨.

气动滑台----气缸加导轨这两个模块很好的整合在一起。直线度 平行度取决于导轨及导轨安装的精度.

网友(点评):
兄弟的意思:首先选用标准缸加导轨?[

网友:
气动滑台量产,精度高,但是长行程就得气缸导轨了

网友A:
气动滑台其实就是那种无杆气缸了,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安装占用空间小,如果空间足够气缸加导轨就可以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不乱说,查查资料先。

网友(点评):
说错了能咋地?

网友:
主要还是看空间。CKD的滑台气缸我买过,超级贵!

网友:
气动滑台占地小,用于小行程

网友:
启动滑台用起来比较简单,价格相对贵一些,用在结构紧凑的地方。以前用过SMC的还算比较好用。就是贵点。

网友:
smc的滑台msx6-10

网友:
我们滑台气缸都是用在结构紧凑的地方,行程30以下,行程太大,滑台气缸也有轻微的摆动

网友(2019-03-21):
气动滑台相对结构更加紧凑一体化,外观看起来也更好看,适合精密组装,至于价格也已经慢慢下来了,国内有专门做这块的厂家,比如AIRLRT联尔特气动,价格优惠,质量可靠,零部件全部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性价比高,完全可以替代SMC使用,有需要可以联系手机15267772772

网友:
简单的说一个是组装件,买来就能用,一个是可能需要你添加加工件的。精度不高的场合一样使用

网友:
气动滑台占地小,行程短,精度高,负载小,价格高;标准气缸的缸径规格多,行程长,负载大,价格低,就看自己的应用场合来选择了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A:
气动滑台其实就是那种无杆气缸了,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安装占用空间小,如果空间足够气缸加导轨就可以

滑台是滑台 无杆气缸是无杆气缸 不是一个种类

网友:
直线导轨的设计精度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