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液压系统,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7-31):
这个就是一双缸升降平台

网友:
没看出啥问题,就是管径没有表明,注意流量运算

网友A:
如果平台自重有个100来公斤的话,这个系统可简化成用一个支撑阀,一个同步阀和一个液压动力单元就可以了。电机功率最多只要2.2KW.

网友:
换向阀最好选用中位Y型的

网友:
油缸承重时会有一个增压作用,液压锁有可能打不开。

网友:
换向阀中位不能用O型的。

网友B:
1.与液控单向阀配合的换向阀选择错误,O型中位会有泄漏,造成液控单向阀无法自锁,应选择Y型。

2.分流集流阀配置错误,只需要一个。

3.图纸信息不全,缺少元件型号及管路参数。

另:一般来说液控单向阀也只需要一组,根据安装位置来定,两缸近距离可以不需要配置分流集流阀。

网友:
换向阀中位Y型;   节流阀5可不用;   分流集流阀10可用双单向节流阀,升降速度都可调;   液控单向阀11可少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台自重有个100来公斤的话,这个系统可简化成用一个支撑阀,一个同步阀和一个液压动力单元就可以了。电 ...

我原设计就是采用支撑阀和柱塞缸,考虑工件进入升降台有冲击,时间长了会可能出现落不下来的情况,也就是工件不能与支架分离,造成工件不能顺利送出升降台。

网友(点评):
不会,除非单向阀座圈磨损。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侧向冲击,钢结构设计 中我采用了双导杆导向,液压缸本身不受侧向冲击,时间长了导杆可能略微弯曲造成支架和工件下降到位后不能完全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与液控单向阀配合的换向阀选择错误,O型中位会有泄漏,造成液控单向阀无法自锁,应选择Y型。

2.分流集 ...

是用这样的三位四通电磁阀吗,由齿轮泵持续给油路供油,假如停电,液压缸也会下滑

网友(点评):
图中电磁阀是P型的

网友:
垂直升降的话;有杆腔成进排气孔,电磁换向阀为二位二通,保留节流阀,去掉分流集流阀和双向液压锁,换液力液压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这样的三位四通电磁阀吗,由齿轮泵持续给油路供油,假如停电,液压缸也会下滑

液控单向阀和节流阀一般选择叠加式,叠加在换向阀下,分流集流阀常用的是板式的,需要接在油缸与阀块(双向液控单向阀A口)之间,分流集流阀出口不能并联,需各分配至两个油缸无杠腔,有杠腔并联接双向液控单向阀B口(阀块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控单向阀和节流阀一般选择叠加式,叠加在换向阀下,分流集流阀常用的是板式的,需要接在油缸与阀块(双 ...

非常感谢指点,我查了一下分流集流阀的资料,真还是这样,这是修改后的原理图,资料说为了防止执行元件在中途停止由于负载不同出现窜油现象,需要增加液控单向阀,看看我的想法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我查了一下分流集流阀的资料,真还是这样,这是修改后的原理图,资料说为了防止执行元件在 ...

电磁换向阀建议选用4WE10J,调速阀建议选用Z2FS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

网友:
元件选好了吗,我公司可以报报价

网友:
泵出口不加单向阀?

网友(2014-09-11):
错误太多,
1.没有冷却器
和循环泵及回油过滤器
2.液压锁阻尼孔应该用虚线画出,

网友:
你没有备用油泵吗?这个就是最大失误!其他就不懂了!

网友:
问下,你是想让泵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止工作后,系统保压么

网友:
换向阀中位时,Y口需要接油箱,调速阀一般都是单向调速的,如果调速阀是在回油路上,他是无法起到调速的作用,建议参考下平衡阀

网友:
神那!换向阀中位看清楚了没?你的p口打算一直供油吗?

楼主(2015-07-27):
现在这个液压系统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承载的工件偏载严重时,两边液压缸下降速度不一样,造成升降台倾斜,一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
问题不少

网友:
有些说原理图没问题的我就笑了,液压锁用前面O型机能换向阀短时间没问题可以打打酱油,当很多情况会造成保压不好,别说书上没说不能用O型技能,我最怕这种理由了至于为什么去看看双向锁的结构,这分流阀可以这么用吗,有一点作用来找我,选型的时候厂家给你元件原理图不看的?中位卸荷靠关电机?

网友:
液压锁的位置应该按着换向阀;换向阀中位应该是Y型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是用这样的三位四通电磁阀吗,由齿轮泵持续给油路供油,假如停电,液压缸也会下滑

多路换向阀中位机能不对吧

网友:
三位四通阀是不是应该下边两个接口想通呢,还有,用了调速阀还有必要用分流集流阀吗,这两个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2019-07-05):
分流集流阀10在回路中不起作用,倒增加了一些阻力;调速阀和分流集流阀放在一起很难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