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位面积压强

楼主(2014-07-31):
外径180圆盘   三个点用12.9级M12螺栓固定    三个固定点非均布   假设三个点从左到右为1 、2、 3、  从圆心到 1、2、3圆心半径为  80.25, 从圆心到1、3的垂直距离为48.3   从圆心到2垂直距离为半径80.25   三点接触面积为266毫米2,1、3圆心与2圆心均角度为53°,1、3对称
如何算三个点的单位面积受力压强
F=6800N

网友:
可以发图,和等级无关。

网友A:
压强?不就是单位面积的压力大小吗?还有单位面积压强这个说法?我好些没有听说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强?不就是单位面积的压力大小吗?还有单位面积压强这个说法?我好些没有听说过啊

P=F/S   单位面积可以理解为每一个面积压力为垂直于该面积的力压强可以理解为每一个面积上的压力1Pa=1N/m^21MPa=1N/mm^2

楼主:
无人来解答么?

网友B:
楼主说的可是  面压  ??

网友:
哪位大侠来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可是  面压  ??

就是求三个单位面积所受的压力是多少,因为肯定不是均等的

网友:
力是矢量单位,大小方向作用点,你这样让人怎么算?
计算就是受力分析,假设模型列方程求解,

网友C:
楼主 ,说实话,不理解你的 意图,不过可以推荐你一本书,关于法兰盘强度计算的《法兰盘实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说实话,不理解你的 意图,不过可以推荐你一本书,关于法兰盘强度计算的《法兰盘实用手册》

谢谢 推荐 但我这不是法兰盘

网友:
应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