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标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31):
工作中的图纸遇到这个符号,圆圈中间有斜的十字符号,另一额还涂黑了。是什么意思啊,望大侠指教。2 z. e& M6 O6 |8 d  U

网友:
孔的标注样式之一,制图国标里面有说明的,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点评):
刚才大体看了一下机械制图,没有啊。而且感觉图纸上标注不是孔。好像是左右撇的,但是不确定。

网友:
第一个做完之后,分一辆宝马。第二个做完之后,换一辆林肯。

网友(点评):
一起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辆大众。

楼主:
没有见到这个符号的朋友么,钢结构中应该能看到的。有查了一下,第一个圆圈符号等于N.S,第二个圆圈符号等于F.S,不知道有没接触过的朋友啊?

网友:
定位孔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