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垂直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4-07-31):
图中是一组通过联轴器连接压缩机的开启式压缩机组
现在电机自重700KG
电机转速3580转每分钟
扭矩是228NM

问题
现在电机底座用12#槽钢支撑
我担心12#槽钢强度不够,但是也找不到如何计算工作状态下电机对底座的负载的方法。
求懂的教教我谢谢

网友:
电机就700KG?

网友A:
静力计算,再考虑一下是否有震动。

网友:
工况系数要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力计算,再考虑一下是否有震动。

这个只要算下马达的自重力就可以了吗,为什么

网友B:
用SOLIDWORKS或PRO/E以及UG自带的有限元分析功能算一下。

网友:
同求计算方法,也遇到过此类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或PRO/E以及UG自带的有限元分析功能算一下。

有限元怎么算, 模拟 运动?

网友(点评):
建模后把软件相应功能打开。动载荷可以用增大安全系数的设置替代验算。具体可查看软件使用说明。

网友(点评):
有限元是分析 单个零件 承受载荷下的状态 可以设定材料和厚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限元怎么算, 模拟 运动?

能做个范例看下么?我不是很清楚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