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给大家出个有趣的题目

楼主(2014-07-31):
       人站在垃圾箱面前扔瓶子,瓶子就是普通的可乐瓶,垃圾箱的孔正好和瓶子的尺寸差不多,站的距离可以自己定,怎么扔才能把瓶子扔进去并且距离越远,精度越高越好,瓶子在空中的姿态怎么控制,手臂的力量和扔出去的姿态都有关系。

有哪位大侠能用数学模型表示,空气阻力可以不计,如何觉得增加难度可以加上风阻。

楼主:
           这个是瓶子和垃圾箱,手一般是捏到瓶盖旋转着扔出去的

网友:
楼主有雅兴

网友(点评):
这个和导弹一个意思呵呵

楼主:
@solomoon @2266998  @逍遥处士  @crazypeanut  @zerowing    @angel1399793

网友:
大侠要想让给出数学模型,难道是要做机械臂算法?

网友(点评):
有点类似

网友:
是不是求一条抛物线上的一个点能“垂直打击”垃圾箱孔?

网友(点评):
是自己如何抛出一个抛物线把瓶子扔进去,里面是否可以推导出数序模型来

网友:
扔进去,精度高与低不是问题。
垂直向上,扔的越高也好。

网友(点评):
大侠,是抛物线吧。

网友: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好像没听说过专门抛瓶子的机器,呵呵
要是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这个问题不复杂,这叫抛物,和火箭不一样,火箭是有持续的动力的,而抛出去的东西只受重力了。
分成两部分看,一个是脱手前,一个是脱手后。脱手前就是个加速的过程,给瓶子提供初始的线速度,角速度。脱手后,就简单了,一个物体,有了初速度,只受重力,分解成空间六个自由度方向算就行了。跟高中学的抛物线是一个道理,就是自由度多些。
要是考虑空气阻力就麻烦些,形状不规范。速度快了空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乒乓球的上旋球和下旋球,呵呵

网友(点评):
瓶子在空中是旋转的

网友(点评):
不是简单的抛物,因为瓶子扔出去的时候是高速旋转的,因为空瓶子不转起来没有力量扔那么远

网友(点评):
六个自由度,三个线速度,三个角速度,分开算,再合成

网友(点评):
是跟上旋球和下旋球类似

网友(点评):
空瓶子直接扔是扔不远的,必须给个旋转的惯量,直接扔怎么扔的远呢?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和人有关系,因为直接扔做功少,初速度低。旋起来能给瓶子提供大的初速度。所以旋起来扔的远不是因为有了角速度。

网友(点评):
是的,转起来是朝一个面转的

网友:
曾经有个视频,某羽毛球国手在远处击球,羽毛球落入球筒中,理论上可行,后来有揭示纪录片,说是技术处理了的,难度相当大。
需要注意的是羽毛球由于自身形状,可保证飞行稳定

网友:
能扔进去可以打NBA了

网友:
能不能进去,能,
只要就是研究抛物线,关键问题是有啥用呢?即便是次次进能干啥呢?

网友:
弹道学及概率论,感觉和机械臂有点关系。速度和空气阻力还是有关系的,旋转==,参照空气动力学。忽略了空气阻力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计算出来就可以拦截飞毛腿导弹了,可惜是人手控制扔瓶子,不是机器-------这问题不实际

网友:
找一个玩导弹的主或者找一个玩飞姿态的专家,估计可以很快给出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