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T变速箱与AT变速箱比,那个省油?

楼主(2014-07-31):
1,CVT变速档位
CVT变速箱或AT变速箱的控制系统都保留了传统操作方式。以换挡手柄shifter 和换挡控制器TCM为例。换挡手柄保留了传统操作模式,例如:P驻车,N空挡,S 动力档/爬坡档,D经济档,3限速下坡档,2涉水档,M手动档等。TCM换挡控制器仍为多档位换挡方式,例如:4-6档,5-9档。工程师可通过TCM通讯接口的外部仪器界面,根据动力模式或经济模式等模式、其它技术参数来设置各档位的升档、降档换挡时机。在启动S,D,  3, 2 等自动档模式行驶时,车辆TCM根据换挡时机自动升档,降档。在S档,或M手动档模式时,车辆根据驾驶员的加档按键,减档按键指令来升档、降档,但车辆减速时则自动降档。CVT虽然是无极变速,但并非随发动机转速时刻都在变速,而是根据TCM设定的换挡时机在变换速比。
2,省油
传统变速箱升档换挡时,松开油门踏板,踩离合器踏板使离合器分离,挂上升档齿轮后,松开离合器使升档齿轮与动力轴接合,然后踩踏板加油门以满足变速箱换挡的换挡的动力要求。在该换挡区间,动力瞬间衰减,而后瞬间增大。所以传统换挡、半自动换挡以及AT换挡,换挡区间长,离合器换挡有冲击,动力中断,费油。
CVT在换挡时无需松开油门踏板,换挡时动力无衰减,并可实现无缝传递,自然省油。
现在最新AT变速箱采用零偏置比例控制阀的新设计,采用了双离合换挡技术,双动力离合器换挡技术,可以实现离合器的无缝接合。例如:ZF, DANA,CNH等。对于轿车耗油,AT与CVT变速箱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对于大马力车辆耗油,AT变速箱省油效果就明显了。
1,CVT变速档位
CVT
变速箱或AT变速箱的控制系统都多少保留了传统操作方式。以换挡手柄shifter 和换挡控制器TCM为例。换挡手柄操作模式,如:P驻车,N空挡,S 动力档/爬坡档,D经济档,3限速下坡档,2涉水档,M手动档等。TCM换挡控制器多为档位模式,例如:4-6档,5-9档。工程师可通过TCM通讯接口的外部仪器界面,根据动力模式或经济模式等其它技术参数来设置各档位的升档、降档换挡时机。在操作员操作换挡手柄启动SD, 3, 2等自动档模式时,车辆根据TCM换挡时机自动升档,降档。在S档,或M手动档模式时,车辆根据驾驶员的加档,减档按键指令来升档、降档,当车辆减速时则自动降档。CVT虽然是无极变速,但并非随发动机转速时刻都在变速,而是根据TCM设定的换挡时机在变换速比。
2
,省油
传统变速箱升档换挡时,松开油门踏板,踩离合器踏板使离合器分离,挂上升档齿轮后,松开离合器使升档齿轮与动力轴接合,然后踩踏板加油门以满足变速箱换挡的动力要求。在换挡区间,动力瞬间衰减,而后瞬间增大。对于传统换挡、半自动换挡以及AT换挡变速箱,换挡区间长,离合器换挡有冲击,动力短暂中断,费油。
CVT
变速箱在换挡时自动控制发动机减速,换挡结束恢复当前转速。换挡时动力无衰减,动力无缝传递,自然省油。

现在最新AT变速箱采用零偏置比例换挡控制阀的设计,采用了双离合换挡技术,双动力离合器换挡技术,同样可以实现动力的无缝传递。例如:ZF,DANACNH等。就轿车而言,ATCVT变速箱要费油,但对于大马力车辆,AT变速箱省油效果就明显了。

网友:
以前,
是CVT的省油。
现在AT已经有8速、9速的,
据说比CVT还省油。
例如奥迪原来有CVT的A4,
现在都换成AT8速的。

补充内容 (2014-8-1 15:44):
更正:现款奥迪还没有换8AT。
不过大排量的型号不用CVT,
据说后续新款车型不再使用CVT技术。

网友(2014-09-10):
科普一下,为买车做准备

网友:
CVT属于机械变化,有个滑移在那边,有一定的效率损失,还有就是动力大扭矩比较难做!
AT主要在于控制和相关的元件要比较可靠稳定。

网友(2015-10-31):
cvt比较省吧

网友(2016-03-02):
以现在的变速箱技术来看,油耗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