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镀白锌和不锈钢的差别在哪里啊

楼主(2014-07-31):
我看到有的螺栓、平垫、端直通什么的都分碳钢镀白锌和不锈钢,应该选哪种比较好啊,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比方说我的端直通用在轮缘润滑设备上用什么?
用在油气润滑设备上用什么?

网友B:
如果不需要耐腐蚀就选镀锌件。

网友:
看强度、防腐要求以及成本综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耐腐蚀就选镀锌件。

顶一个

网友(点评):
除此之外,不锈钢的相对于碳钢的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