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厚不锈钢 激光割孔直径5.5 攻M6 怎么攻

楼主(2014-08-01):
2.5mm厚不锈钢 激光割孔直径5.5  攻M6 怎么攻

网友:
这个激光只能割个3-4毫米的小孔,再配个热熔钻,不可以直接用激光切割出5.5毫米的孔,那都没牙可搭了。激光切割后应该不好挤压攻丝了,因为激光加热与冷却的局部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激光加热后冷却可以把那些很难淬硬的低碳钢都淬硬了,所以这个内孔壁不会很软的,挤压攻丝估计很麻烦?

网友(点评):
5.5可以用挤压丝锥攻,就是不知道激光打的孔表面硬不硬?

楼主:
没有更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