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补焊过的铸造件用什么刀具好加工

楼主(2014-08-01):
补焊过的铸钢件用什么刀具好加工,有没有好的机加刀片推荐下?

网友:
焊过的不推荐机加刀吧   感觉成本太高

楼主:
不加工不好磨啊,表面坑坑凹凹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焊补以后整体热处理以后再加工,如果是小部位焊补很容易因为焊补部位和其他部位硬度不一致造成汗布部位有明显的光洁度差别,而且焊补部位的尺寸也会和其他部位有差别

网友:
用瑞士optrel自动变光的焊帽,防护效果不错。

网友:
用6块钱一把的普车车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