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弹簧?专业讨论

楼主(2014-08-01):
@老鹰   @2266998

我在家弹簧小公司供职,经常会遇到客户带着一个样品来,说里面的弹簧不合适。让我们给设计设计。

直线思路肯定是询问下您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弹簧呢,答案五花八门,仿的机器就这个样的弹簧、标准里选的(且不论是din还是gb还是mil跟jis)、五金城买的。。。还有个聊的不错的客户,跟我说最开始是从维修那边随便拿了一个弹簧来装上的。

记得以前有个客户,弹簧图纸上只标记了自由长度,圈数节距都没标。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们是专家,帮我算一下嘛。”

我也很想帮他的忙,但是计算结果再精确,也很难跟实际一致,何况还是设计阶段。这样的问题出过不少,确实很影响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效率。

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处理弹簧问题,是根据预计力值跟行程在标准里选择,还是从零配件里“浪漫”地选一个?

网友:
材料、关键零部件、各种底层技术严重制约中国制造业。大家都来谈一谈吧。

网友A:
弹簧,螺栓,轴承,轴瓦,是并列的几大基础件,

看一个国家的水平,从弹簧就看得出来,枪里面就有弹簧,

设计弹簧,还是那句话,从基础开始,从材料开始,从基础理论开始,有了这些,再谈热处理,后续工艺,

说一下我怎么设计弹簧?

1,一定要了解原始使用工艺,就是使用场合,条件,受力,寿命要求等,

2,据此,选材料,

3,选完材料,确定工艺,比如多粗的要热卷,多粗的要冷卷,

4,确定热处理,比如有‘超低温要求的’,一定要非常慎重,不然,寿命非常短,

其他特种弹簧,比如碟簧等,也类似,都是从基础要求开始考虑,设计过程是类似的,

再重申一点,你从‘半截’开始玩 ,就是前面你不了解使用工艺,后面你不了解材料与热处理,就无法玩弹簧,

网友(点评):
按照你说的步骤2、3、4那就应该是生产而不是设计了,对于一般机械应用来说,能够根据使用场合,条件,受力,寿命要求等设计出弹簧的尺寸,选出材料不够吗?一个人又不能什么方面都是专家。

网友(点评):
高温情况下也得注意,要不用不了几次,弹簧就不“弹”了。

网友(点评):
496大虾,机械专业第一就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干生产的都知道,你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定一堆过程参数,那个是工程师干的活。

网友(点评):
@panycbob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出手就从高端开始,把人吓得一愣一愣地,哈哈

网友(点评):
我觉得大侠太厉害了,我们设计机器,把每一种东西的设计思路,工艺参数都懂了,我们得做多少行业,得花多少时间?

网友(点评):
那样还要专门做弹簧的做什么?我们让他加工就好了!事事追求高大全,你得到的只有不高不大不全,无意冒犯,仅仅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螺栓,轴承,轴瓦,是并列的几大基础件,

看一个国家的水平,从弹簧就看得出来,枪里面就有弹簧, ...

8爷一直在强调玩东西要看本尊,要注重全过程@2266998

网友(点评):
玩基础件,不玩基础,趁早甭玩,我说过多年了,许多玩这些东西20年了,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板条状马氏体’不知道怎么用风冷控制‘索氏体’,这类东西,不懂最基础东西,就是没头苍蝇瞎撞,

网友(点评):
其实还是有很多知道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个叫“板条状马氏体”,等他们退休了,就失传了。科学VS技艺

网友:
记得以前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里面专门有个弹簧设计计算,我设计弹簧都是用哪个输入工况参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最后确定。

网友(点评):
赞同,不用搞得太复杂,这个办法基本满足日常设计的要求。

网友(点评):
一般的设计这个已经够了,关键场合楼上的大侠说的比较对路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个弹簧的例子。照着手册算了一下,感触很多~
首先你得知道你需要这个叫做弹簧的零件提供多大的力。最小工作拉力,最大工作拉力是多少。
比如说老式的大金鹿自行车座位。是由两个拉簧支撑的。那么弹簧受拉1/3位置的时候应该提供能抵消人的重力的拉力。
随着道路的颠簸,人受重力加速度上下运动,弹簧压缩的极限位置能使人向下运动的时候减速至零。
说远了点,这个是不是又得需要数学建模啊。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楼上各位批示。

楼主:
@13863023496 @2266998 @迷茫的维修 @peace80 @yeyuliandan @水水5

对于我们来说,遇到客户需求,最先关注的就是装在什么地方(挺奇怪啊,咱说的都不是最先问的)。装那里决定了采用什么表面工艺,大概采用什么材料合适。比如油路泵阀的不建议表面做电泳,电镀,镀层漆片会慢慢堵塞油路,影响使用。油田设备航海设备就建议使用铜合金或者不锈钢,避免腐蚀严重影响寿命。高频次高寿命的场合,就会建议用户采用进口材料,避免国产材料每批次不稳定的质量表现。

然后就是装配尺寸,就是弹簧里面的柱子,外面的套筒多大,最大限制多少。这个决定了用多粗的弹簧,生产时采用什么水平的公差标准。

然后是技术问题了,咱们常说的多少力(载荷),多少行程,多高多低,角度多少。有次有个用户拿来个弹簧,说力太大,设计一改再改,但是就是不行,后来都压不下去了。结果一算,发现圈数多了没到预定行程就压缩成刚体了。。。

有时候还会问下客户的使用习惯什么的,边边角角,零零碎碎,有些问题要到这时候才会发现。比如那个压成刚体的。。。

网友(点评):
说的只是普通设计类的,没有进入最核心的,也就是说你是应用层面的,

网友(点评):
有需求才有供给,一般人设计的时候都不拿弹簧当回事。等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有对我这样企业的需求啊。

网友(点评):
都压并圈了还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863023496 @2266998 @迷茫的维修 @peace80 @yeyuliandan @水水5

对于我们来说,遇到客户需求,最先关 ...

大侠果然是专家~我的建议有点脱离实际
确实,如大侠所说,首先关注的是工况,因为你这不是原始设计,是客户觉着不好用,来修,找替换件,
换句话说,在已经规定了“工况”的条条框框里最优设计。
但是对于那种需要重新设计的,在特定的工况下二次设计,就属于“校核”了,只要是满足使用要求,都是可以的,或许偏大或者偏小,但因为工况的限制,比如安装空间,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果然是专家~我的建议有点脱离实际
确实,如大侠所说,首先关注的是工况,因为你这不是原始设计,是客 ...

弹簧厂家很少参与到产品总体设计里。这个问题我跟老板也提过,好像确实很少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弹簧设计方案满足要求的。

也就是人家出题我们答,就怕有时候问题少条件。(小学应用题的既视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厂家很少参与到产品总体设计里。这个问题我跟老板也提过,好像确实很少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从目前的情 ...

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对大侠的名字感兴趣
negtive  应为 negative   消极的,否定,拒绝,
大侠取这个名字所为何意?

网友(点评):
negtive,意思是负面影响。就是修饰那些细节上没注意然后影响最终结果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弹簧,螺栓,轴承,轴瓦,是并列的几大基础件,

看一个国家的水平,从弹簧就看得出来,枪里面就有弹簧, ...

弹簧是调试出来的,不是精确的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开玩笑了,不计算能调出来,弹簧寿命能调出来?

网友(点评):
@2266998,他可能说得是做弹簧的时候是调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可能你所谓的调是工艺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环,但光靠调设计不好,白搭

网友:
关键是要用起来符合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是调试出来的,不是精确的算出来的

有木有兴趣开个弹簧怎么调出来的专贴?

网友:
唉,三楼那第一条,貌似简单,就灰常难以做好

网友:
弹簧设计的跟生产的基本不会差太多的。至少我之前设计的几个,外协厂家送来的件,基本都符合图纸要求的。

网友(点评):
旋绕比20以上的时候,内外径的公差等级就非常粗了

网友(点评):
对,旋绕比也是设计时要考虑的,太大了,尺寸保证不了

网友(点评):
实际情况的话,目前我做的批量产品里旋绕比最大32,公差大约0.8mm以内。高度的保持情况就差很多了,4mm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螺栓,轴承,轴瓦,是并列的几大基础件,

看一个国家的水平,从弹簧就看得出来,枪里面就有弹簧, ...

带我一个讨论

网友:
我做的机器都是庆功自动机器,需要做 弹簧时候就用机械设计手册的程序,感觉蛮方便的,至于你们说的那些感觉在我们的机器上用不到,
,按照此程序验算一下我就没有再管它了,设备用了几年了弹簧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基本够用了

网友D:
呵呵
选择弹簧也好,还是其他零件首先要考虑的是当前使用方以及使用条件是什么
比如使用方是做产品的,那么就要求所有条件细节都做到包括使用条件、材料、热处理、寿命等等,
若果你是做非标的,直接根据使用条件选择就可以:负载、压缩量,直径等等

网友E:
你可以问下他的用途,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选择弹簧也好,还是其他零件首先要考虑的是当前使用方以及使用条件是什么
比如使用方是做产品的,那 ...

天津同好,握个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问下他的用途,工况

好多时候工况都是我给人家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13863023496 @2266998 @迷茫的维修 @peace80 @yeyuliandan @水水5

对于我们来说,遇到客户需求,最先关 ...

确实,很多买弹簧就是这样。我们设计的说上一大堆,采购也不愿意啊,卖弹簧的也不知道这些具体参数啊。
我前不久设计一个夹具,里面要弹簧,我跟采购说参数,采购不乐意了,叫我跟他一起自己去买,我又走不开,最后他拿了6种回来在自己选,这就是现状。

网友:
正如八爷所说,弹簧的设计考虑的问题较多。
以前设计一个多弹性元件自动定位机构(力大了,3.4-4.2m/s运动过来的物件到不了位置;力小了,弹簧力小了,物件直接跑了),对弹簧的初始预压缩力、机构所能达到的最大弹簧力有较为严格的要求。我是把所有的设计条件尽可能地作为约束条件(有10多个),然后通过优化设计完成的。
我觉得一般设计时要求的弹簧力还是较为宽泛的,客户也大多不能准确地提出自己的需求,但设计者需要将客户的定性描述转化为定量描述。

网友(点评):
定性转定量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钱的问题,跑一趟有多大把握拿来单子是挺郁闷的。这个咱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多买弹簧就是这样。我们设计的说上一大堆,采购也不愿意啊,卖弹簧的也不知道这些具体参数啊。
...

较真点说,现货弹簧除了模具弹簧,标准弹簧以外,弹簧基本上市面上的现货不会有完全合适要求的。一般采购要是在不具备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采购弹簧就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就差不多:

弹簧采用的丝径、外径、自由高度、总圈数,这几项拿尺子量量就可以了。要特别注意的是高度公差跟外径公差,这两项最好有技术人员提前给出单边公差来。

然后检验下垂直度跟磨边的情况,如果没特殊要求,顺眼即可。

有的时候数量少,又不是特殊定制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选择商家提供的太特殊的材料制成的弹簧,因为你没法检验。

好像我干脆开个订购建议的专帖比较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较真点说,现货弹簧除了模具弹簧,标准弹簧以外,弹簧基本上市面上的现货不会有完全合适要求的。一般采购 ...

其实一般的就是使用标准弹簧,没有多少使用定制的,现在设计人员也是参差不齐,像我就是从生产爬上来的,哪里有那么大精力去研究弹簧哦,能把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让生产的体会到我的意图,保证加工不出差错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津同好,握个爪

呵呵,你们专业做弹簧么

网友(点评):
对,有事您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们专业做弹簧么

呵呵,暂时没有,
谢谢!

网友:
以前选弹簧算过一实例,一条一条按照公式和步骤来的,选出来的弹簧跟想象差太多了。。

网友:
我公司产品中有用到,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选的轴承,以前仿制美桌产品时照抄的。个人觉得,除非特别精确的传动,一般的弹簧选用不是那么严格,一般根据参照以往经验设计选用就ok了。  当然我是不满足于此的

网友(点评):
精益求精算是普世价值观吧

网友:
各种规格形状的弹簧都有不一样的公式,设计手册很详细。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对大侠的名字感兴趣
negtive  应为 negative   消极的,否定,拒绝,
大侠取这 ...

有内涵

网友:
说的太好了呀

网友G(2018-03-09):
刚接触弹簧,感觉要学的好多,有大侠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接触弹簧,感觉要学的好多,有大侠有资料吗?

学好英文,一点点地攒

网友(2020-03-05):
弹簧机械手册计算 选型 看不太明白   ,我知道受力是350N,中间轴直径还20    运用场地,带式输送机 清扫器    选择普通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请问怎么计算选型

网友(2020-10-16):
学习学习  各位大侠都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