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B静力分析出错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最近在用WB校核一些零部件的强度,在算这个球面接触的时候,总是遇到很多错误。结构如cad图,很简单,两个凹球面的承压头,中间一个球,正常工作情况,上承压头上表面受到竖直方向22000N的作用力,下承压头的内孔是固定约束,这样子分析,提示欠约束,所以我由约束了上承压头只在竖直方向位移,但是还是报错。

烦请大家帮我看看应该怎么设置边界条件,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还有哪里边界条件没有加对?

网友A:
接触设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设定呢?

接触是摩擦型接触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你固定下面支座面,上面下压部分外圆面用圆柱支撑,释放轴向运动。上面定义下压力,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你这里没有设置接触
你要设置接触的类型,那个是刚性的,那些是可变形的,
要有接触对,你这个应该是上下各一个接触对

网友:
是接触设定不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