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攻牙问题

楼主(2014-08-01):
零件连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326

M5孔,底孔钻头 4.2打的

丝锥是yamawa 的

用通止规 很多时候是 很紧 或拧到一半 通规拧不进去了

油品用的是SKS的

请不吝赐教攻牙技术

网友A:
怎么出口么?怎么要求都这么高呢,铝的使劲拧就下去了    你转速多少?有1500么?没听你说止规进区,只有通规进不去?

网友B:
底孔稍钻大点,比如钻到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孔稍钻大点,比如钻到4.3。

试过,容易止规止不住

网友(点评):
4.2通规通不进,4.3就止规止不住了?丝锥和通止规的精度等级可能要确认下,是不是某一个的精度等级搞错了。

网友:
发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容易止规止不住

应该不会错的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出口么?怎么要求都这么高呢,铝的使劲拧就下去了    你转速多少?有1500么?没听你说止规进区,只有通 ...

转速多少合适

网友:
也就大概1500,你用的多少呢?丝锥带涂层么?丝锥是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呢?

网友:
既然检验严格,请用数控机床加工, 冷却要充分,有内冷最好
你一定要选用铝加工丝锥,铝加工精磨钻头及优质刀柄 。优质产品包装上都应有适用的切参。厂家也会提供切参。
这些不能凑合,不是用手磨普通钻头和钢用普通丝锥能解决的。精磨钻头对钻出孔应小于标定值的,所以底孔钻头要大0.1,钻出的孔不会大于4.3.当然刀柄跳动也是应在0.02以内。钻头钝了要机磨。

日本弥满和(YAMAWA)也是不错的产品可选用。

网友:
铝为啥不挤压丝锥呢?

网友:
铝的我没做过前段时间做了批军品不锈钢的小件也有小丝孔用过个种切削液都不行后来用植物油很顺利而且光洁度尺寸都比较理想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做了一批不锈钢的M6的牙,用的是国产的不锈钢丝锥,也是用SKS不锈钢专用润滑油的,用起来不错呀,光洁度什么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