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

楼主(2014-08-01):
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不是打不开,而是SW根本没反应,是见右下角显示程序在运行,但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这样.谢谢!

网友:
大侠开的STP文件有多大?

网友:
2007开iges可能更顺畅一些

楼主:
3.61M吧,大侠能用SW7帮我打开吗?谢谢!

网友A:
肯定没人下,花三个积分值得吗
好好看帮助文件,想转换格式,那是有条件的,07对step格式什么要求不知道,放上2014版的
自己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人下,花三个积分值得吗
好好看帮助文件,想转换格式,那是有条件的,07对step格式什么要求不知道, ...

我就是要SW2007版的呀,我用2012版的已打开了,但我平时用惯了2007了,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此环境下干的.你一个元帅级别的怎会吝啬这区区几分,谢谢您.

网友:
记得以前用07版时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RACK的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BUG,建议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