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模拟钢管的承载能力?

楼主(2014-08-01):
即在SW中,将一根钢管水平放置,两端固定,在上面放一些钢板,看其变形量,钢板与钢管的接触按施加线载荷吗?不知道在SW中怎么施加线载荷?8 F4 M' e! Z" F: x7 a
新手学习,请帮一下。谢谢

网友:
钢管表面分割一个近似线的曲面,在上面施加压力。只能近似模拟,请高手指点错误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在钢管最上端沿轴向切除微小深度比如0.1mm,形成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施加载荷。

网友:
不懂啊,看似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