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比较好一些?

楼主(2014-08-01):
如图所示 ,上图是我们现在用的结构带有折弯的结构。想改造为平板式的结构图下部所示,需要增加加强筋,板面尺寸为600*2400*2的不锈钢板,想在长度方向上面冲加强筋 ,还要保证板面平整度。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合适啊 。

楼主:
在线等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等高手

同上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割?

网友A:
想在长度方向上面冲加强筋,A的方式正确些。可以在滚压后面设计一台冲压机

楼主:
2mm厚  2400mm长的不锈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在长度方向上面冲加强筋,A的方式正确些。可以在滚压后面设计一台冲压机

详细说明下  高手

网友B:
个人觉得应该是圆弧型的。可以实现滚压工艺,多长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应该是圆弧型的。可以实现滚压工艺,多长都OK

同意楼上。圆弧形 使用滚压工艺合适,长度又可以不等,

网友:
产品不说量多少,不说自己有什么设备,让别人怎么为你判断?不上专用设备的情况下,2毫米不锈钢最合适的就是折弯结构,冲压滚筋之类对2毫米不锈钢都非常困难。

网友C:
滚压加工。最好用卷板,开料;校平;纵切;多组滚轮成型;横切,自动加工。
好大的一组生产线,确认你老板想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说明下  高手

你的这种加强筋与我最近设计好的栅格灯底盘很像。长方向加强已经很好,横方向缺加强,B这种圆弧本身就有弹性,又不好增加筋,A这种可以在高低处压加强筋,最好是先大面积压住,再将压筋模头压下成一段一段横筋。这样不会破坏平整度,过一段距离再压一排。这样成了井字型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压加工。最好用卷板,开料;校平;纵切;多组滚轮成型;横切,自动加工。
好大的一组生产线,确认你老板 ...

不用定制的滚压机又没有可以加工的啊

网友(2015-01-11):
用滚压线  滚压成型

网友:
是不是可以看看彩钢板的制作过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