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为什么里面加一个四氟衬套,是为了密封吗

楼主(2014-08-01):
请问这种螺纹为什么里面加一个四氟衬套,是为了密封吗,有没有设计标准之类的。

网友A:
no picture you say a jb

网友(点评):
中文:没图你说个鸡8

网友(点评):
文言文:无图言diao

网友(点评):
楼主帖子59,积分怎么是0?你说的是防松螺母吧。

网友:
这个传个图片吧 你说的是聚四氟乙烯?

楼主:
我的图为啥传不上去呢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这种吗?这个叫尼龙自锁螺母  你可以查查

网友:
如果是楼上的螺母,我再补充一下:
全名: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薄螺母;
 螺母内螺纹被一层非金属材料包覆,当旋入外螺纹时,非金属材料被破坏并将螺纹配合的缝隙填满,增大了回旋时的阻力,起到防松锁紧的作用。
也就是说尼龙主要是防松,仅有一定的密封作用。

网友:
还有可能起绝缘作用

网友:
我以前也好奇,原来是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picture you say a jb

经典

网友:
6楼正解,简单说就叫防松螺母,当然内有嵌件的有这种有机的,也有金属嵌件
这种螺母内嵌件直径比螺栓的外螺纹较小,拧紧时会使得嵌件硬性的拧到螺栓上,在嵌件上形成了螺纹,就是两者完全是过盈配合,这样起到放松的作用,很多受力不重要的场合,为了防止螺母松掉,都采用这种

网友:
神人啊,楼上的几位,没图都能给猜出来,呵呵

网友:
防松的作用

网友:
施必牢 唐氏螺栓  都可以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