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力矩平衡原理的分析

楼主(2014-08-01):
现我需要制作一套抗扭力设备,如附件所示,做受力分析
H点为配重的重心点,C,D,E点分别为3个M36螺栓孔位,A,B点为配重支撑点,G=50000N,AB=500mm,CI=666mm
若在C点施加一个1350NM的顺时针扭矩将M36螺栓锁紧时,对配重是否有影响(例如摇晃等)?
注:抗扭矩设备跟配重之间无任何连接,只是将扭力扳手抱住的功能。如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加我Q297408912,万分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扭力施加点和重心在同一平面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施加点和重心在同一平面上吗?

在同一个面上

网友B:
差好多条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好多条件的吧。。。

你好,请问差什么条件?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B:
BI,还有,AB是什么链接方式,是支撑还是硬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还有,AB是什么链接方式,是支撑还是硬链接。

AB两点是支撑,固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AB两点是支撑,固定的

BI支间没有任何关于,I是C点的竖直方向的一个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支间没有任何关于,I是C点的竖直方向的一个点的

我想知道I点的位置,这样配重相对任何支点的扭矩就出来了
说白了,AB如果属于硬连接,不是铰接,瞬时扭矩的冲击必然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I点的位置,这样配重相对任何支点的扭矩就出来了
说白了,AB如果属于硬连接,不是铰接,瞬时扭矩 ...

I点是虚拟的,当扭力扳手作用在C点位置时产生一个扭力,CI就是竖直方向的一个力的分解,只是虚拟的,请用别的方式看能不能计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I点是虚拟的,当扭力扳手作用在C点位置时产生一个扭力,CI就是竖直方向的一个力的分解,只是虚拟的,请用 ...

就算是虚拟的也应该有个位置呀,没有这个具体位置怎么算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虚拟的也应该有个位置呀,没有这个具体位置怎么算都不行的

那好吧,BI=355MM,CI=655MM

网友B:
在计算上没有瞬时扭矩冲击是没有问题的,我假设了两个条件,一个是H在AB的垂直平分线上,一个是H的位置离AB的距离为250mm,配重不会摇晃,因为你1350NM的扭矩是施加在螺栓上的,产生的切向力67.5N左右,看你材料的摩擦系数,,就力而言不会对配重产生影响。当然如果有瞬时扭矩冲击,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计算上没有瞬时扭矩冲击是没有问题的,我假设了两个条件,一个是H在AB的垂直平分线上,一个是H的位置离AB ...

你有计算公式吗?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点评):
50000N*250mm是配重针对B的扭矩,1350*50mm(螺栓受力部位)*Sqrt(355平方+655平方)是拧紧对B点产生的最大扭矩。前比后面大就行。但是这是理想无冲击的状态,以及配重链接需要是非柔性的。

楼主:
anthony1989  50000N*250mm是配重针对B的扭矩,1350*50mm(螺栓受力部位)*Sqrt(355平方+655平方)是拧紧对B点产生的最大扭矩。前比后面大就行。但是这是理想无冲击的状态,以及配重链接需要是非柔性的。
真是多谢了,后面是1350*Sqrt(355平方+655平方)/50MM吧?如果这样的话,配重的扭矩是12500NM,扳手的扭矩是20007NM。这样配重就小过扳手扭矩了,配重就能动了啊。另外50MM是直径,是不是应该用半径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