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这样对不对?

楼主(2014-08-01):
电机选型计算,这样对不对?
电机选型计算不会,请大侠指教

网友:
看的头疼  帮顶下

网友A:
大侠,你算的不对,用不着那么大的电机,你没有把电机经过减速机后输出扭矩变大的情况考虑进去。

网友:
不行。电机输出功率不是100% 转换为做功的。。 要知道能效比

网友(点评):
那如何计算?

网友:
是不是可以根据功率不变的原则,再去除上各级传动效率去选用电动机!

网友:
力的算法有问题吧?

网友:
我算的100w足够了,1:25的减速机,但是得加大点功率 所以140w左右

网友(点评):
求大侠具体计算方式 Q:497322213

网友(点评):
或huande0929@126.com

网友B:
我是这么算的奥 不知道对不对 由能量守恒定律MV2=WT ;T=V/a;a=ug;u取0.4,M=24,V=0.1求得W=9.6W。
未考虑效率;不知对不对 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算的奥 不知道对不对 由能量守恒定律MV2=WT ;T=V/a;a=ug;u取0.4,M=24,V=0.1求得W=9.6W。
未考 ...

我觉得,你算得是对的。广一个传送机构线速度,帖主用了快两句话去描述了,无语

网友(点评):
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才会贴出,大侠勿喷

网友:
简单的公司W=F*V=9.4X0.1=9.4W,再考虑一下能耗系数,就选电机了。

网友(点评):
真的答案吗?

网友(点评):
这样算是对,但还要考虑下输出扭矩是不是够,输出扭矩还要考虑电机的输出特性,保证在低速的扭矩没有问题就可,总之两个方面,一是功率、一个扭矩,两个条伯都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算得是对的。广一个传送机构线速度,帖主用了快两句话去描述了,无语

就是单纯从能量守恒是否也不对啊,没考虑进工件加速过程中摩擦力做功的损耗。而且第一个公式怎么看着别扭是否是应该再加一个1/2?

网友(点评):
加速力矩确实是没有算进去。这里只考虑了摩擦力,还有零件从速度为0到跟上皮带直到与皮带同步,动能是增加的,这个也是要算的。

网友(点评):
能能贴出具体计算步骤额

网友:
看着像是算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算的不对,用不着那么大的电机,你没有把电机经过减速机后输出扭矩变大的情况考虑进去。

确实不知道,这个是听公司有个资历比我老的这么算的

网友:
如果传动比选25的话,综合考虑,计算后,电机选370W的就足够了...

网友D:
功率P=F*V,P的单位是W,F的单位是N,V的单位是M/S。所以楼中例子中P=94.08*6=564W,这个计算是错误的,应该是P=94.08*0.1=9.408W....
  根据楼主给出的参数,综合计算的话,用200W左右的电机基本没问题了。如果不放心,用370W的就十分保险了

网友(点评):
综合计算?还有什么要计算的?

楼主:
就没有哪位大侠给出详细的标准的计算吗?
查找过不少资料,貌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书,尤其涉及相关的部分,基本公式一定不能搞错

网友(点评):
恶补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P=F*V,P的单位是W,F的单位是N,V的单位是M/S。所以楼中例子中P=94.08*6=564W,这个计算是错误的,应该 ...

是,楼主算法线速度扩大了60倍

网友(点评):
现在知道那个是错误的,速度的单位是m/s

网友:
来个高手,认真写一下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对的,需要高手写过程,我发现论坛里面有很多人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座等高手

楼主:
找啊找,找啊找

网友(2018-12-10):
同是来学习的,帮顶一下,楼主现在搞明白了吗,麻烦继续更新解题过程哦

网友:
C:\Users\yiso\Desktop

网友:
应该是,问题不大。没什么问题

网友:
F=(N*mg/2)/u=(24*1*10/2)/0.4=300   P=F*V=300*0.1=30w  n=0.1*60/2/3.14/0.05=19  T=P*9550/n=0.03*9550/19=15 考虑损耗不超过40W,可选用40W调速电机带减速器 减速比60 ,容许扭矩95。
我怎么算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2019-10-09):
我是这样计算的,功率P=K*F*V/η,K是工况系数取1.5,F=摩擦力+皮带预紧力=umg+1/3umg=4/3umg=4/3*94=125.3N
功率P=1.5*125.3*0.1/0.9=20.8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