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的形状使用什么加工设备比较方便而且标准

楼主(2014-08-01):
如题,具体有什么设备能够方便的加工这种形状的产品,目前采用折弯的异性模具,不过效果不是很高,危险系数比较大,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A:
板料厚度多少?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料厚度多少?长度多少?

激动了,忘记写了。 厚度是2mm镀锌板,长度不等,1200到2400

网友:
自己做设备吧,去网上看看 类似的设备 自己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动了,忘记写了。 厚度是2mm镀锌板,长度不等,1200到2400

应该还是折弯机异形模来做吧,效果和效率就看模具怎么设计了,比较类似折弯机经常用的断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