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1*64位,能在WIN 8*系统安装吗?

楼主(2014-08-01):
问题如题,我安装了N次,都没有成。请教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不成可能就是真不成,因为2011版出来时win7才出来呢,要不你看看启用兼容模式行不行

楼主:
谢谢,我咨询了一下SW的代理商,的确是不能安装了。WIN8支持SW2013以上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