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调质开裂了

楼主(2014-08-01):
材料45钢,调质处理HB245-269,尺寸如图,一批零件大概是20个左右,有7个是开裂的,开裂部位不在棱角边,而在中间部分,有的要精车时才发现有裂纹。热处理厂推脱是材料的原因。我单位是小企业现在没有理化设备,对热处理也不是很专业。
在这里请教前辈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材质可能是最大的问题,组织超标,在淬火时高碳区与低碳区的转变不同时性及体积变化不同会造成开裂。
不知道热处理工艺如何?

网友:
有可能是在水中冷透了

网友:
坐等大侠解释

网友:
试下油淬

网友:
需要全面分析,首先是材料有没有问题,即材质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其次,热处理工艺及工艺参数是否合适。要想找出原因,需要将具体过程讲清楚。

网友:
这么厚的毛胚也裂,估计组织问题,以前做薄壁管热处理适合容易炸裂,这么厚的壁厚没出现过

网友:
工艺不全,热处理工人重视程度不高,

网友:
有可能快速水冷,适合油冷

网友(2014-09-08):
45#钢水冷是很正常的事吧,我都是水冷。40Cr才油冷

网友:
不太懂  学习了

网友:
太有才了,不是热处理人

网友(2014-11-25):
45#钢水冷容易裂,建议油冷

网友:
楼主能否把断裂的照片发上来,让社区的前辈给看下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 拍张实物让大家看看

网友(2015-01-07):
图片也没有啊

网友:
受教了,以后把中间连接部位做圆角处理会好点

网友:
实物拍张照片啊

网友:
刚学过工程材料,学习了

网友:
45俗称就是油钢材,建议油冷。另外想知道真正原因,还是998大侠说的,从金相去找,要不就找一些能分析机构的查一下,比如说附近的大学等。

网友:
观望,坐等正解!

网友:
调制过度

网友(2017-01-08):
毛坯有没有裂纹呀?

网友:
估计是材料问题

网友A:
       45钢淬透性低 在温度到达40摄氏度以下区域时 进入马氏体区 如果此时过快冷却 马氏体转变快 会导致大量的组织应力和热应力,导致裂纹。
      解决办法    1.使用油淬
                      2.在水中淬火温度到达60摄氏度时迅速放入油介质中。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回复?兄弟不能这么干,要误人子弟的。缺德的事情不要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钢淬透性低 在温度到达40摄氏度以下区域时 进入马氏体区 如果此时过快冷却 马氏体转变快 会导致大 ...

如若有问题请指出。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一下,在水中淬火温度到达60摄氏度时迅速放入油介质好还不如直接拿到空气中好?

网友:
没有书面报告很难说服材料商或热处理承担责任

网友:
材料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受教了,倾听大家详解

网友(2017-02-26):
45#调质出现开裂的情形还是很少发现的,我不是做热处理的,不过以前公司有个热处理,也是很落后的,有个兵工厂退休的老头在做热处理,有事没事就去他那儿泡着,也没见过45#调质裂的

网友:
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