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壳体求助

楼主(2014-08-01):
近期开发的压缩机壳体,转子座。高223,转子孔中心距80.
转子孔相对于销孔的位置度要求为0.04.
本周做了个实验发现,供应商送货的壳体,在三座标室恒温后测量。结束后进清洗机清洗,水温50°。
洗完后,恒温24小时,再用蔡司测量。
转子孔位置度单边偏差会达到0.01.
此类情况是否可能是铸件本体的材料问题?
咨询了几个供应商,均无类似的现象。
还请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很正常,壳体经过机加工,使得原壳体的内应力发生了变化,会形成新的内应力,加温等等因素也会影响尺寸的精度,关键是有没有超差,只要不超差就行了。普通机加工与精密机加工的区别就是要考虑温度、与内应力对零件的精度的影响,有时一些零件要经过热处理后,在放置数月以后才加工,也经常将零件先进行普通加工,留出一定的加工余量,然后进行除内应力震动处理或是低温慢加热,慢冷却反复几次的除应力处理,然后放到恒温车间数日后再加工,表面看经过这样加工的零件好像与普通加工的零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使用以后就会发现精密加工的零件尺寸的稳定性非常好,特别适用于精密机床、工具、量具、测量仪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壳体经过机加工,使得原壳体的内应力发生了变化,会形成新的内应力,加温等等因素也会影响尺寸的精 ...

主要是同样两家铸件供应商提供毛坯,两种毛坯加工后测量,做清洗前后测量对比,只有一家会偏差较大,单边超过0.01mm。
位置度要求0.04,由于我们这里用的是蔡司测量的,供应商处的三座标测量本身没有我们公司准,所以供应商处位置度超过0.03的就不敢发货,内部报废率很高。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