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使用的轴承,求助

楼主(2014-08-01):
小规格的可选用不锈钢轴承,大规格的呢

网友:
水下转速应该不高,可以用滑动轴承。量大可定制特殊材料耐腐蚀轴承

网友:
水下使用什么意思,轴承直接浸入水中?
此时不锈钢轴承怎么润滑?

网友:
有防水润滑油。

网友:
有专用的水润滑轴承,比如铁力木轴承、尼龙橡胶轴承等,这些轴承用在船舶上,但是有差别,浅海用的轴承和远海用的有些不一样,浅海沙子比较多,工况更恶劣些。也可以滴油润滑,但会污染海面,对于需要匿踪的舰船、潜艇就不适合。

还可以用陶瓷轴承,化工、搅拌之类的应用比较合适

网友:
深井泵中的轴承见过没有?好像是六方的!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
塑料轴承行不?
IGUS有

网友:
可以试试陶瓷滚子轴承嘛

网友:
不锈钢或陶瓷轴承。

网友:
可以有不锈钢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