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孔压力计算

楼主(2014-08-01):
要冲孔的板材为A356铝合金板,厚度为50mm,冲孔直径65MM,计算需要多大吨位的液压机。
按公式:压力计算公式P=ltГ    l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代入公式:(3.14*65*50*224)/9800=233.3T    (网上查到A356材料的抗拉强度为224MPA)
以上结果不知是否正确,如果这样那我就需要用250吨以上的液压机才行了,但为什么别人用100吨的液压机也能做??请高人指点!!

网友:
液压机不一样,只需要计算屈服极限就可以了。

网友:
按公式还要加0.3的余量,这个可能是实际抗剪强度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同问,帮顶
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关系,我也没找到。
还有一个疑问:记得冲裁什么的工艺,刀具都是一端先接近材料,切下去了,然后另一端才切,是逐步的进行。这个65mm的孔是否也存在“刀具是斜口”这种工艺?如果是这样,材料并不是同时断裂,而是逐渐的被破坏,那么承受破坏的部位就不能按整个周长上的截面积计算了。所以才会出现了100吨压力机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里面复杂的很,不能简单的用抗剪模式计算。
帮你呼叫大侠@zerowing

网友(点评):
冲剪力的计算复杂吗?

网友(点评):
搞错了方向,大侠。这是基本的强度理论问题。

网友A:
按公式:压力计算公式 P=l t Г    l 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 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 为材料抗剪强度.单位MPa
网上查到A356材料的抗拉强度224MPA
代入公式:(3.14*65*50*224)/9800=233.3T  -----  用错误的数据,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吗?

网友(点评):
楼主对材料性能了解的太少了。呵呵。224是抗拉,屈服大约是170左右,也就是剪切只有80-90。算下来90多吨的压机就够了。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的计算嘛,没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了?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压力计算公式 P=l t Г    l 冲压后产品的周长,单位mm;          t 为材料厚度,单位mm;          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