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础概念,就别提有限元

楼主(2014-08-01):
刚才在其它论坛看到有个家伙作分析,2米x2米x0.5米的东西,说用实体来分析一个结果,用壳体又一个结果,结果还差挺大,为什么呢。
各位看出端倪了吗,俺一翻手册就发现了,在力学中,这叫构件,而构件是分类的,板 壳 块 杆。

看出没,2米x2米x0.5米是个什么,是个块体,一个块体,你硬当成壳体来分析,软件能得出正确结果才怪呢。
俺估计那家伙肯定翻书少,对于基础概念这块,肯定不看。就知道软件能有限元,一点鼠标自动出结果。
所以998大侠让咱们好好看书是太有玄机的,书中的有些内容很浅显的,很好记的。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微分积分方程,就是基础概念,知道了就能找到思路,就能找对资料。

网友A:
现今不知道为什么,念完大学对力学分析完全没概念,

前几天我还给人家讲这些,一快钢板放在压力机底下压,就考虑屈服,跟稳定性没关系,同样重量的一个杆件,肯定是计算稳定性,与屈服强度基本没关系,

更逗的是,计算一个容器,还有人问我,外压计算与内压计算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公式?

以前还有必要找人分析有限元,因为操作的家伙还懂一些,哪里分析不对了,他基本还有个概念,知道错了,现在找人分析,什么都不懂,出来的应力状态都不对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哈哈,

我说,他就适合以后阿三进来了,阿三出于对中国技术保密,雇人去给按计算机,因为到底是啥,根本就不怕泄密

网友(点评):
外压,一定要计算波形失稳,否则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点评):
计算,就是计算最可能出问题的方面

网友:
这个他要是用板壳单元来分析那也太水了呀

网友:
是什么论坛

网友:
有限元只是微分方程的一种数值解法而已,然后,最基本的变形理论不懂,数学模型没有,微分方程更是出不来,这有限元是怎么用出来的......

网友:
而且,大多数有限元软件,其内核的求解器,都是建立在弹性力学上的,只能求解线性问题;很多实际问题,超出了弹性力学的假设范围,比如厚板问题,根本没有假设的中性层;根据厚板模型建立出来的微分方程是非线性方程,如果还是很机械的套用线性求解器,万一这个实际问题还是重要结构,那不出大事??

网友(点评):
ansys可以设置非线性的吧

网友(点评):
非线性解算器,这类商品化的通用软件基本上都不理想,误差较大,还是自己写方程自己编程解算为好

网友(点评):
abaqus非线性还可以吧。再说有限元分析作为设计参考来指导设计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
哈哈,这种人很多,有限元要算懂,得把弹性理论、函数插值、偏微分基准准备好了,公式从头到尾推导一遍,再自己手工划分网格,算几个,才可能

网友(点评):
手工划分网格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一个计算对象,建模,估算,整理边界条件,材料,选择单元,然后放大图样,再就是手工划分网格。三角形单元哪里密,哪里疏都心里明白了,才有后面一说。现在作为练习,才需要手工画。网格画好了,就是单元刚度矩

网友(点评):
然后积分。拼装,重排,求解。求解的结果再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今不知道为什么,念完大学对力学分析完全没概念,

前几天我还给人家讲这些,一快钢板放在压力机底下压 ...

前辈,以后阿三进来了,通过和阿三交手或给阿三跑腿,自己的水平会不会提高?

网友(点评):
现在啊3还没进来,你都可以把自己水平提高了,和他们直接面对面的干

网友:
自知对有限元还是一知半解。数学没学好啊

网友:
我也对有限元一知半解

网友:
嗯,是的,就是基本的问题

网友:
ansys自带的有,英文能看懂就行

网友:
不能只依靠软件,还要多了解一些原理部分。

网友:
有限元计算需要用单元去代替被分析的对象。单元有很多种。根据要求选用。在ansys中,实体单元是最一般的,基本所有对象都可以用。壳单元用来分析壳体,理由是垂直中面方向上的变形比其他方向小很多,因此可以简化,节省计算成本。
有限元实质是数学实验,好处是比真正的实验经济。不懂理论,无法作实验。况且没有佐证的有限元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点评):
太对了,不对受力及变形作个定性分析,连用有限元哪个分析模式都不会清楚的。再说就是出个结果,都无法判断对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今不知道为什么,念完大学对力学分析完全没概念,

前几天我还给人家讲这些,一快钢板放在压力机底下压 ...

在很多人眼里,柱状的就叫杆。在材料力学里,有短粗杆,中长杆,细长杆之说。短粗杆实际是lz所说的块,受压时不存在稳定性问题。后面两种受压有稳定性问题,但模型有差异。中长杆模型中有经验公式。
不要被叫法忽悠了,因为含义不同。要不那么多标准中都有一部分,专门定义术语。
弄斧了。

网友(点评):
大哥,你在哪本材料力学上看到有短粗杆的说法,材料力学上的杆,是有严格定义的,块体是弹性力学解决的,杆是材料力学解决的,你不能瞎说。

网友(点评):
我承认,杆的那3种分法是从网上看到的。哈哈。

网友(点评):
按长径比来决定的。

网友:
所以一直没敢碰有限元,还好我们做的设备基本也用不到,各种力学基础数学基础都不太扎实的学了也只是能学个花架子

网友:
啥软件分析的?有的软件是不分啥体的,有模型即可。

网友:
基础不行,谈有限元就是扯皮么

网友:
楼主翻的什么手册啊

网友:
看载荷和边界条件、求解问题类型来决定。
就本问题来说,作为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今不知道为什么,念完大学对力学分析完全没概念,

前几天我还给人家讲这些,一快钢板放在压力机底下压 ...

深有感触,现在很多人把有限元完成了游戏。有限元在很多人眼里,就像一个完全智能化的傻瓜软件,会按按钮就是懂了,按得越熟练,就是越精通。

网友:
边犯错边学习边成长。

网友:
基于计算的分析才叫分析,否则就是瞎搞

网友:
数学真的很重要,做机械的,数学一定要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种人很多,有限元要算懂,得把弹性理论、函数插值、偏微分基准准备好了,公式从头到尾推导一遍,再 ...

大侠,哪儿可以找到这样的例题啊?

网友(点评):
其实都是基础知识,大学里都学过的。RD库克的有限元法不错,好好看。

网友:
基础太重要了 只有深刻理解这些基础的概念才能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