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间看到一个蛮大的气缸

楼主(2014-08-01):
前天在车间看到一个蛮大的气缸(很普通的那种),工人都说不准规格和行程,我测量气缸的直筒段外径为105mm,长度为1580mm。
我猜测气缸是缸径是100,行程为1600.
大家说我猜的对吗?请大家指正
PS:1600行程是不是标准行程?我没查到这个

楼主:
外形跟这个长的一样,就是大些。

网友(点评):
好多米的都有,看你在什么工厂了。

网友:
外径105mm,内径100mm,壁厚2.5mm。太薄了吧?

网友:
内径应该是75左右的吧?

网友:
可以打电话问问亚德客的供应商

网友:
现场看到感兴趣的东西,简单测量记录,回来再找资料。
不错!
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不过楼主收集的应用资料欠缺,利用互联网的能力还有待于加强。
有关气动元件的设计资料,网上略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现成的二维图纸或三维的造型。几年前我也在论坛贴出过“亚德客气动元件”。
楼主测量和计算得到的数据应该有误,直径100的缸筒外径不会是105,缸筒长度1580行程不会是1600。
贴一张“亚德客气动元件”里的“SC(SU)100”图,供楼主对照。

网友(点评):
是的,对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要先了解原理、结构。不要轻易定结论。

楼主:
的确是我测量有错,今天确认了气缸是100×1500的
据说是要订做的

网友(2016-10-29):
然后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