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这图有问题

楼主(2014-08-01):
压力标的有问题吧?

网友:
没问题,就是缺出油通道,,,,,

网友(点评):
无杆腔与有杆腔力不同。

网友(点评):
不同的话活塞就会运动,,,,,,,

网友:
压力油压力就一个p1   有什么错?

网友:
差动连接,没毛病!~

网友A:
没毛病,多看看基础知识,我给你拍了2张上学时的教材,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
对头对头

网友B:
p是压力符号
q是流量符号

压力有什么问题?你将p、q看错了吧?

网友:
没有问题吧,许多书上有这个图,差动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多看看基础知识,我给你拍了2张上学时的教材,讲的非常清楚。

前辈果然是好学生

网友:
这图是介绍差动原理,不是油路图。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是压力符号
q是流量符号

是的,我总是犯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多看看基础知识,我给你拍了2张上学时的教材,讲的非常清楚。

谢谢,我把q看成p了。

网友:
差动连接没错,但看着图很容易搞懵。
差动连接在工程机械用的不少,有人称“能量再生”,指有杆腔的回油二次利用,差动连接可增加无杆腔的流量。但称“能量再生”并不准确,实际上是:流量倍增,但推力大致减半。差动连接仅限于低压快速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