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铝合金能加工不?

楼主(2014-08-01):
会夹变形??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办法肯定是会有的,怕夹变形就做个工装,加工个轴,塞里支承一下呗。

网友A:
这种光学的很常见的结构

网友B:
话说退刀槽才1mm,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学的很常见的结构

专业,确实是装镜头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光学的很常见的结构

分析下您怎么知道是光学上面的

网友:
这个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退刀槽才1mm,有点小

螺纹加倒角才1.5MM啊,你还想要多少退刀槽?

网友(点评):
螺距是很小不错,你考虑过你的1mm的退刀槽是否会出现干涉

网友:
这个零件的那个M3的孔,一边到内孔台阶面,一边与倒角边相关,加工出来蹭到台阶面或倒角面豁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不知道是否允许?